MCGS屏的百分比填充控件显示小数?

楼主(2012-07-17):
我模拟了一下,只能显示整数,如何能让其填充值显示小数呢?

网友A:
选择别的控件吧

网友B:
   显示小数是你在显示的变量时有设置几个小数位选择的吧

网友C:
小数位没做好,若是 连接PLC还要做通道处理的,很简单的,细心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