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电压不稳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17):
    夏天到了, 开空调的多了,连大上海的用电也不稳定啦,最近开始发现家里的灯老是闪一下,或是有时感觉突的暗一下又正常......

以前没有这样的事。就是最近开一台电脑的时候偶尔闪,还好是笔记本带有电池,只是感觉屏幕暗一下。会不会有时候闪到电脑重启或是笔记本的电源适器坏了呀?

已经问过附近的物业都没有这种情况,那就应该是我家的问题了!想知道为什么唯我家电压不稳定现象特别突出,NND 这也难到做电工的我呢,怎么解决?

楼主:
   要不要找 X 送个大的家用 UPS 电源来呀, 特别是我每次开启家里空调时这个现象特别严重

网友A:
弄个稳压电源或者UPS都可以,以前家里用一个正泰的稳压变压器来带空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找 X 送个大的家用 UPS 电源来呀, 特别是我每次开启家里空调时这个现象特别严重

这个主意好,还能很优惠呢。。。

网友C:
稳压电源吧,比ups便宜实惠。家用的话一台5k的足够了,哥这儿也做这块哦。    要是频繁停电的话就只能选择ups了。

网友D:
还是我这好啊!不但电压稳定而且充足,工业萧条吗。从工业开始改革,我们就没缺过电,这就是沈阳----也叫工业基地之一。

每户供电容量设计的小,过去的设计标准是每户2KW,2.5铝线进户;现在设计标准提高到6-10KW,2.5-10铜线进户。老建筑就出现供电问题了。

网友E:
呵呵,搬我这来吧,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谏壁电厂在我家隔壁

网友C:
对:碧水轻波关于呵呵,搬我这来吧,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谏壁电厂在我家隔壁 内容的回复:

饭店在你旁边并不意味着你不挨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碧水轻波关于呵呵,搬我这来吧,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谏壁电厂在我家隔壁 内容的回复:饭店在你旁边并不意味着你不挨饿

  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

网友F:
发电厂的电不是直接给你家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