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组态王如何采集数据格字为IEEE754的浮点数吗?

楼主(2012-07-17):
请问,有谁知道:组态王如何采集数据格字为IEEE754的浮点数吗?

网友A:
   问题问得很笼统,组态王是支持浮点数据的。  采集的数据类型是浮点类型的话,在数据词典当中建立IO实数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问得很笼统,组态王是支持浮点数据的。  采集的数据类型是浮点类型的话,在数据词典当中建立IO实数变量就可以了。

谢谢!刚问了厂家的,是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