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多摩川编码器连接

楼主(2012-07-17):
本人菜鸟 初次做PLC与编码器连接的项目 请教大家关于S7-200与多摩川编码器的连接问题 本人想用编码器作为反馈来计算生产线速度 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还是新手什么也不懂。。。

网友B:
先确定编码器输出信号类型,选择相应的模块。

网友C:
高速计数器??????

网友D:
具体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说说看,这样泛泛的问,别人只能建议你看手册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