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系列伺服控制器脉冲问题

楼主(2012-07-17):
求教~~

我用的是b2控制器,编码器分辨率是160000p/r,选用位置控制模式,plc是DVP-10SX,因为处于试验阶段用的是继电器的型号。弄好后会用晶体管的。发送脉冲用的是plsy语句和y1的输出口,电子齿轮比我设的是10/10,应该就是plc输出一个脉冲,电机反馈一个脉冲吧?(这个齿轮比100/100和10/10有区别么?)但是程序中设置的频率为1,脉冲数为1,但是控制器上显示电机反馈的脉冲数为3~8不固定。。求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

位置控制模式T-REF管脚应该外接电位器控制力矩,这个我没接。有关系么?或者说内部有一些参数我也需要设置之类的?求教求教~

网友A:
你那个电子齿轮比我不知道,但我改成640之后就是发出一个脉冲得到电机的一个脉冲,

网友B:
100/100=10/10=1/1 没区别   再看看编码器倍频是多少

网友C:
举例说明:假设我需要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那么电子齿轮比是160000(P1-44)/10000(P1-45)简化后就是16(P1-44)/1(P1-45),而P1-46的值指的是电机转一圈时伺服驱动器反馈给PLC的脉冲数

网友D(2013-03-21):
居然可以用继电器的PLC来发脉冲控制伺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