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一拖二

楼主(2012-07-17):
我以前只用过通用型变频器,都是一拖一的方式。现在用的是供水专用的,会用到一拖二控制方式。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通用型变频器可以一拖二吗?变频一拖二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另外变频器控制的必须是变频泵或者变频电机吗???????普通的可以吗??

网友A:
一拖二没有问题,用普通电机也没有问题,就是变频器的容量要适当选大点。

网友B:
变频器的一拖多,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并联驱动,就是几台电机的输入电缆并联在一起,由一台变频器供电,同时多机并联驱动。这个是为了解决电机的同步驱动问题而设计的解决方案;

      另外一种是分时驱动,也就是两台以上的电机,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台电机运行,用一台变频器轮流控制多台电机不同时刻运行。

网友C:
      学习啦,还从没有用过一拖二呢

那样的变频器械的容量是不是两台电机的功率和呀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一拖多,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并联驱动,就是几台电机的输入电缆并联在一起,由一台变频器供电,同时多机并联驱动。这个是为了解决电机的同步驱动问题而设计的解决方案;      另外一种是分时驱动,也就是两台以上的电机,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台电机运行,用一台变频器轮流控制多台电机不同时刻运行。

这个师傅介绍的详细。

网友E:
变频器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一个变频器可以同时驱动几个电机工作,但是选择变频器时要注意一些要求,具体可以参照变频器手册,手册上一般有说明如何选择。你可以看看台达变频器的手册,上面有说明。

楼主(2012-08-24):
对:welfare87关于变频器的一拖多,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并联驱动,就是几台电机的输入电缆并联在一起,由一台变频器供电,同时多机并联驱动。这个是为了解决电机的同步驱动问题而设计的解决方案;      另外一种是分时驱动,也就是两台以上的电机,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台电机运行,用一台变频器轮流控制多台电机不同时刻运行。内容的回复:

谢谢啦。

通用变频器也可以一拖二吗???

楼主:
对:zhuqimao关于变频器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一个变频器可以同时驱动几个电机工作,但是选择变频器时要注意一些要求,具体可以参照变频器手册,手册上一般有说明如何选择。你可以看看台达变频器的手册,上面有说明。 内容的回复:

好的,可是没有看见说明。。。

网友F:
论坛里关于这样的讨论好多的,具体的找不见了

楼上的各位前辈说的都很有道理,总体来说变频器容量要大一点,一拖二分两种,具体看你的需要了,需要注意的是非变频电机采用变频器拖动还是有很多弊端的,主要表现是散热不良,电机发热严重,最好要加一台独立的散热风扇

目的2楼的说了

      一种是并联驱动,就是几台电机的输入电缆并联在一起,由一台变频器供电,同时多机并联驱动。这个是为了解决电机的同步驱动问题而设计的解决方案;

      另外一种是分时驱动,也就是两台以上的电机,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台电机运行,用一台变频器轮流控制多台电机不同时刻运行。

这两种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G:
提供二手及全新CHE,CHF,CHV系列主控板及相关配件,应您所需。QQ:1642637913。

楼主(2013-04-05):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关于这样的讨论好多的,具体的找不见了楼上的各位前...

 恩,您说的很详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