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200PLC与苍南LWQZ系列流量计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LWQZ的出厂默认Cod为01,Cdr为23,bps为9600,数据位为8位,校验位为无校验(2个停止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奇校验(1个停止位)

功能码03对应的读取地址:

 寄存器地址 变量名称 寄存器数目N 类型 单位
 0000H 工况累积量 4 BIN m3
 0004H 标况累积量 4 BIN Nm3
 0008H 工况流量 2 BIN m3/h
 000AH 标况流量 2 BIN Nm3/h
 000CH 温度 2 BIN  ℃
 000EH 压力 2 BIN Kpa

然后我调用200PLC的MDBUS_CTRL和MBUS_MSG来读取流量信号,我按照200的规则,从起始40001开始读数据,但是不知道苍南流量计跟200PLC通讯的偏移量,所以地址我沿着40001往后设了好几个地址都读不上来数据,但是MODBUS模块都没有报错,请问该怎么设置啊?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2-08-30):
我的和变频器的通讯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西门子的说明是有个公式,MODBUS寄存器地址=40000+(T/2+1),但是有很多网友用的是寄存器地址=40000+(T+1),但是我试验了,用哪个也不对,另外,我的变频器内存读取指令地址为1000H,写指令为2000H,按照这个算法都没法用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