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420变频器1.5KW的显示A0503无法复位

楼主(2012-07-17):
西门子420变频器1.5KW上电报警A0503是否是与驱动板上的24C04有关?还是和与主板通讯光耦有关,请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A0503为欠压限幅
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
1、供电电源太低
2、 供电电源电压短时中断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电源电压(P0210)应保持在允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