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衰减的原因-高手进来说句话都成,非常感谢

楼主(2012-07-17):
我的仪器控制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电源模块,输入220V,输出直流15V,5V和-15V。

另外一个部分是PCB电路控制,直流电压接入PCB电路板,一共有六七块电路板;其中一个电路板上有TP7和TP20,当这两个是5V电压时,仪器工作正常,小于4.8或者大于5.2时,就不能工作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TP7-TP20之间的电压会衰减,两个多小时从5V衰减到4.6V,换个新电源,工作一段时间又衰减了。但是当我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的输出之后,tp7-tp20就恢复到5V,然后再衰减;我用万用表再测一下,再恢复。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但是当我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的输出之后,tp7-tp20就恢复到5V,然后再衰减;我用万用表再测一下,再恢复。”

1、你测量时,电压恢复到5V,你是从表上看到的;

2、然后再衰减到4.6V,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B:
看来功耗较大,电源带负载能力欠佳,造成 长时间运行电压偏移,这个可以断掉一个 用电电路板比如TP20然后在测试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当我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的输出之后,tp7-tp20就恢复到5V,然后再衰减;我用万用表再测一下,再恢复。” 1、你测量时,电压恢复到5V,你是从表上看到的;2、然后再衰减到4.6V,你是怎么知道的?

tp7-tp20上面是万用表测的 会衰减   但是一测电源模块的输出的时候,再用万用表测TP7-TP20就好了。

电源输出到TP7-TP20中间应该有很多零件吧。

网友C:
这个电源稳压5V,当5V电压低时,±15V电压会升高;5V电压高时,,±15V电压会降低。5V电压降了,说明电源容量不足,换大一档的吧。

网友D:
外接个RC补偿电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稳压5V,当5V电压低时,±15V电压会升高;5V电压高时,,±15V电压会降低。5V电压降了,说明电源容量不足,换大一档的吧。

网友F(2012-10-20):
这是不可能的,电源模块稳压取样是取5V。5V负载过重时5V降低,15V会升高这就正常。15V降低5V是不可能升高的。

网友G(2012-11-29):
1,表面看是带载能力不足。2,如果这块板有其他一样是好的,说明点解电容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