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CS7安装后Step7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问题描述:PCS7安装后Step7打不开,提示No valid license key found 。

解决:①检查下你的授权是否有效,如果无效的话建议你删除掉原有问题的授权,重新安装新的授权吧!删除授权的话你可以在C盘”AX NF ZZ“文件夹下找到对应的授权,然后删除。”AX NF ZZ“文件夹是系统隐藏文件夹,所以必须将系统隐藏文件勾选上才能出现。

        ②检查授权管理软件是否启动。在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服务中找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看它是不是启动了?如果没有启动,手动启动后在把它改成自动启动就好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先

网友A: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安装包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