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V布尔量如何在程序启动时初始化状态为1?

楼主(2012-07-17):
S7-200 梯状图中, 如何使一个V1.0布尔量的常开触点在程序启动时为闭合状态?

例如图中V0.0,目前的状况程序启动后没有后续操作,V0.0的初始值是0. 那么要想在程序启动后自动初始化状态为1,而后的状态由后续的操作或程序逻辑决定,怎么搞?

梯状图现状

网友A:
在模块前加上SM0.0

楼主:
SM0.0是ALWAYS ON, SM0.1是首次设置为ON, 之后就不管了。

所以是不是SM0.1呢?

网友B:
编程的第一个语句用SM0.1使V0.0置1 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程的第一个语句用SM0.1使V0.0置1 即可。

网友D:
编程的第一个语句用SM0.1使V0.0置1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