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变频器更换全程--农民工

楼主(2012-07-17):
  今天下午的现场工作晚上写作业,特发变频器更换帖,標題已注“农民工--更换变频器”,设备为进口设备,老外做好程序,我们只是更换其中一台,原变频器可能与伺服电机配套有点小,从UNI1405更换UNI2403,咱可不会写这么多的程序,只是将原来的程序重新下载就行,农民工可没有这个能耐,特此声明,以免被一些所谓高手耻笑!   不过,我司还是期待真正的变频器升级高手到我司进行 CT 变频器升级工作 !      QQ:471373001

  原变频器型号为 UNI 1405 拖动的伺服电机型号:CTM4-19.1-22K.22-9EE motor

  这是原安装位,一共是三台 UNI1405 连排在一起,中间这台变频器总是太烫,温度较高,不知老外当时怎么设计的,中间这台最大 7.5KW 变频器拖的伺服电机也是 7.5KW的,电柜内的空调一直在运行,但这一温度还是降不下来,今天购回一台二手的是UNI2403的,要大好多呢,就大马拉小车啦!主要是原系统停产难购买啦!

   开始拆右边两台变频器,因中间装大一型号的,所最右边的要往右边移一个位置,所要重新画位置,重新打孔并用丝攻攻丝安装变频器的电源板,在此还是用手动丝攻操作,用电钻操作怕断了!

   做好电源板的安装孔后就重新坚固右边变频器电源板,现安装到位

  来个变频器电源板的特写,有用过这类的板子不,现在改用 UNI2403 的变频器,这块板小了会有问题吗?

  现在开始安装变频器接线端,先装的是换大的这台 UNI2403 变频器,安装很快,15分钟一台搞定,二个接线端更换一下,原模块原位插入就行 !

  二台变频器全部接线安装到位后,检查接线正确后开始上电,因刚新的变频器没有程序,上电后报警出错,因这有双编码器,原变频器可能没有这个模块用过,所一上电就报这个故障啦!,不过这是小问题 !

  电脑连接变频器,开始下载原运行程序及运行参数后,变频器报警自动清除,在这向一些高手说一下,这个 CT 变频器在这用的是 INTERBUS 总线控制系统,有单独的控制运行程序,不是像一些高手在我发的别的帖中说的变频器是不用程序就能运行的 !

网友A:
就喜欢类似的原创帖子,给以受精支持,还请阿水多多赐贴支持

网友B:
农民工还挺记仇。。。。。。。呵呵呵。。。。。我也希望高手出现。。。呵呵呵。。。高手不是石头缝蹦出来的,高手首先要较熟悉S5,其次最起码知道interbus,再其次,要熟悉CT的老型号uni class 和新型号uni sp。还要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因为所有资料都是英文的。(当然,你要是精通德文也行,呵呵。)最后,还要对动平衡的算法熟悉。。。。如果这些都不过关,最好就别试了。

网友B:
农民工的相机该扔了。。。。。

网友B:
顺便普及一点基本知识,

假如物体是平衡的(A)。。。,

中间多了一点杂质m(图B),

那么需要m通过中心线垂直到m0,在m0处放置一个同等重量的,就可以平衡(C),

但是m0在内部,不好放置配平块,所以要延长到物体表面m1,配平m1=l/R*m0,(其中l是质量点到轴心的垂直距离,R是半径。。(D),

但是,你还是不能在m1处放置配平块。。。要沿表面花一条直线,相交于m2,m3.。在m2,m3处,放置合适的配平块。。(E).....

使m,m2,m3这三点的重心正好落在轴心上P.

网友C: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D:
看来现场的我问题要麻烦的多,不是懂CT或S5就行的。。。

网友E:
"高手首先要较熟悉S5,其次最起码知道interbus,再其次,要熟悉CT的老型号uni class 和新型号uni sp。还要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因为所有资料都是英文的。"

看来做高手也真不容易啊,要熟悉这么多的知识。好奇的了解一下,不知道这样的高手可以赚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普及一点基本知识,   假如物体是平衡的(A)。。。, 中间多了一点杂质m(图B), 那么需要m通过中心线垂直到m0,在m0处放置一个同等重量的,就可以平衡(C), 但是m0在内部,不好放置配平块,所以要延长到物体表面m1,配平m1=l/R*m0,(其中l是质量点到轴心的垂直距离,R是半径。。(D), 但是,你还是不能在m1处放置配平块。。。要沿表面花一条直线,相交于m2,m3.。在m2,m3处,放置合适的配平块。。(E)..... 使m,m2,m3这三点的重心正好落在轴心上P.

     需要动平衡方面的知识不? 我这大量的有, 普及的话还是谢谢通讯网哟 ! 待会我发几个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 这个可不是说记仇, 因为我每次发帖都有些人说些让人感觉很深奥话让人感慨万分呀 !  每次都申明清楚, 可还有人看不懂钻

    再说个问题, 我们现场工作可不能像你一样还拿着 相机 去拍照, 农民工要现场工作随手手机拍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高手首先要较熟悉S5,其次最起码知道interbus,再其次,要熟悉CT的老型号uni class 和新型号uni sp。还要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因为所有资料都是英文的。" 看来做高手也真不容易啊,要熟悉这么多的知识。好奇的了解一下,不知道这样的高手可以赚多少钱呢?

你关不关心这样的高手拉屎的时候是思考问题呢?还是听音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顺便普及一点基本知识,   假如物体是平衡的(A)。。。, 中间多了一点杂质m(图B), 那么需要m通过中心线垂直到m0,在m0处放置一个同等重量的,就可以平衡(C), 但是m0在内部,不好放置配平块,所以要延长到物体表面m1,配平m1=l/R*m0,(其中l是质量点到轴心的垂直距离,R是半径。。(D), 但是,你还是不能在m1处放置配平块。。。要沿表面花一条直线,相交于m2,m3.。在m2,m3处,放置合适的配平块。。(E)..... 使m,m2,m3这三点的重心正好落在轴心上P.     需要动平衡方面的知识不? 我这大量的有, 普及的话还是谢谢通讯网哟 ! 待会我发几个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 这个可不是说记仇, 因为我每次发帖都有些人说些让人感觉很深奥话让人感慨万分呀 !  每次都申明清楚, 可还有人看不懂钻    再说个问题, 我们现场工作可不能像你一样还拿着 相机 去拍照, 农民工要现场工作随手手机拍 !

你的资料是拷贝的,我的是我画的,这是区别,呵呵。。

网友B:
变频器不用程序运行当然也没有问题。。。呵呵。。。看在哪里使用了。。。。呵呵。。。另外。。你的这个设备确实有些难度干一台不值当的,多几台了

网友B:
再给你出道题,呵呵,比如说,你的不平衡点还是M,但是你只有两块平衡块n,这两块平衡块只能安装在上面一个圈的某处,和下面一个圈的某处,如何选择这两个安放点???

    如图,m质量已定,n质量已定,如何选择合适n的位置,使,m,n,n的合成重心P落在中心轴上。。。

   。。。中学问题。。这个正是你们工作的方式。回答对有奖励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出道题,呵呵,比如说,你的不平衡点还是M,但是你只有两块平衡块n,这两块平衡块只能安装在上面一个圈的某处,和下面一个圈的某处,如何选择这两个安放点???    如图,m质量已定,n质量已定,如何选择合适n的位置,使,m,n,n的合成重心P落在中心轴上。。。   。。。中学问题。。这个正是你们工作的方式。回答对有奖励啊!!!呵呵。。

1,  这个问题是你不需要去计算这些,有现成的公式 , 你也不会 , 再说你也做不了这个计算, 我们用的是动平衡, 不是静平衡, 我们做是类式于三角形转换成对角菱形, 给你说多了, 你会更加的模糊, 就你上次来的时候给你说变频器要写程序运行, 你总是说给几个参数就行的一样, 越说你 通讯网 会越迷茫

2,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快帮我将这区区 两台小变频器搞定吧 ! 你是全能高人, S5 你会的, 变频器你更是高手, 可上次来还什么都不明白 ,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过来? 这里的 五位数的钱 还等着你来过拿呢 !

网友B:
呵呵呵。。。再说你也做不了这个计算??------本来想给你答案来着,,看你这么说,我就先不给了。呵呵。。。先跟你打个赌,我要是知道计算方法,你把你的iphone输给我。。。呵呵呵。。要是我的算法不对,我给你买个最新的iphone!!!。敢不敢???呵呵呵。。。其实刚进你们那里十分钟,看了一下你们的配平办法。。。我就考虑好算法了。。。呵呵。。我们这里也有动平衡测试,精度比你们的高,福特卡车的制动盘,是去掉一部分,过两天拍个照片给你。。

网友B:
五位数的钱,也有99999,和10000之分。。。呵呵呵。。。。。前者看着舒坦多了。。。。呵呵呵。。。

网友B:
阿水,不要着急,你的这个确实有些难度。。。。钱要是那么好赚,早就被人赚了去了。。。。。另:我已经完成了一部分,还在继续努力。。如果干成功,多改几台了。。。要不然不值当的。。

网友B:
其实,我很想公布答案的。。。。。但是我觉得,好容易碰到个实际问题。。。。让大家先思考一下。。。。。。。

网友B:
没人思考思考么???呵呵呵。。。给你们锻炼锻炼的机会。。。都没人进来么??

网友B:
给你们答案吧!!不是都踊跃讨论么???就只对钱感兴趣????呵呵,可是不干好事情怎么会有钱呢???------我发现现在这些孩子------一说有钱-----马上“我会,我会!”----就来了。。真正出点题,你要是答出来了。。就说明你还是了解一点的。。。。。。呵呵。。。。下面公布答案。。。

假如,里面的点,就是导致不平衡的点。。。。先通过这点与中心轴做一个平面----M。。。。

在这个M平面,做一条线L,使这条线到中轴的距离l2,有这样的关系。m*l1=2n*l2,m是不平衡点的质量,n是标准配重的质量。

通过这条直线L做一个平面N,使平面N垂直于平面M,这个平面,与原端面有交点,在这两个对角的交点安置平衡块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很想公布答案的。。。。。但是我觉得,好容易碰到个实际问题。。。。让大家先思考一下。。。。。。。

给你们答案吧!!不是都踊跃讨论么???就只对钱感兴趣????呵呵,可是不干好事情怎么会有钱呢???------我发现现在这些孩子------一说有钱-----马上“我会,我会!”----就来了。。真正出点题,你要是答出来了。。就说明你还是了解一点的。。。。。。呵呵。。。。下面公布答案

    不是没人会,是因为碰到你这高手,都不敢随便说了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7/2012071811433400001-1.shtml

还有本来还想再给你的这方面的资料,可是看你知识渊博,我们也就了解一点,那也就算了 !

网友B:
把姚明删了。。。你的项目还在进展。。一层层剥离。。接近中心区域了。。................................

网友F:
看看你们做项目了,很是羡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姚明删了。。。你的项目还在进展。。一层层剥离。。接近中心区域了。。................................

     对,  相信 通讯网 再进步就离成功不远啦

网友G:
你这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H:
想学习一下如何知道这个M点的位置,和M点的重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想学习一下如何知道这个M点的位置,和M点的重量!

自己去网上找找嘛。。。。这个说起来相对复杂些,需要一定的篇幅,都挺忙的,没有工夫。。

网友B:
其实,所有的点。。都可以反推到这一点。。。在旋转的过程中,受力如下波形。根据这点质量的增减,就可以模拟出所有不平衡点的情况。。具体如何反推。。你自己可以先想一想。。。呵呵。。。

给你点思路,F=mω^2r ,
,离心力公式,,,

       比如在跟现在点的统一水平面上n点,半径等于现在这个点两倍,质量等于现在1/2,跟现在这个m点的作用是一样的。。同样的,如果另外一点P半径跟这点一样,但Y方向的距离是这点垂足距离o点的两倍,那么该点的质量是此点M质量的1/2时(原来写错了,根据杠杆原理,这里也是1/2),作用力也是一样的。

    根据这种推算,任何位置的不平衡点,都可以有一个在m点,只要选择合适质量,都可以用这个点来模拟那个不平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学习一下如何知道这个M点的位置,和M点的重量!

  找 通讯网 TX 帮你讲解吧,请他喝点小酒给你好好普及一下这些知识 !

网友B:
改了一下,画了虚线,原来的物体假设它已经动平衡,唯一的不平衡因素,就是存在一个不平衡点m。。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农民工的相机该扔了。。。。。

农民工啊,也是没办法的,赚钱还要供孩子学习啊,要培养下一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农民工的相机该扔了。。。。。农民工啊,也是没办法的,赚钱还要供孩子学习啊,要培养下一代的

我只是说着玩的。。手机相机都这样,刚买新的时候,镜头好用,因为装在兜里,镜头经常被摩擦,用不了多久就照不出来了。。。。。。我的手机都是毛玻璃的了。。。。

网友J:
对:通讯网关于给你们答案吧!!不是都踊跃讨论么???就只对钱感兴趣????呵呵,可是不干好事情怎么会有钱呢???------我发现现在这些孩子------一说有钱-----马上“我会,我会!”----就来了。。真正出点题,你要是答出来了。。就说明你还是了解一点的。。。。。。呵呵。。。。下面公布答案。。。假如,里面的点,就是导致不平衡的点。。。。先通过这点与中心轴做一个平面----M。。。。在这个M平面,做一条线L,使这条线到中轴的距离l2,有这样的关系。m*l1=2n*l2,m是不平衡点的质量,n是标准配重的质量。通过这条直线L做一个平面N,使平面N垂直于平面M,这个平面,与原端面有交点,在这两个对角的交点安置平衡块n。。。 内容的回复:

我想问问  在这个平衡中M点在穿过它自身且与上下面垂直的直线上滑动    那么两个N点的位子还是没变咯。。。

网友B:
对啊,沿着这条线,不管它滑到哪里,他们的重心都落在中心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通讯网关于给你们答案吧!!不是都踊跃讨论么???就只对钱感兴趣????呵呵,可是不干好事情怎么会有钱呢???------我发现现在这些孩子------一说有钱-----马上“我会,我会!”----就来了。。真正出点题,你要是答出来了。。就说明你还是了解一点的。。。。。。呵呵。。。。下面公布答案。。。假如,里面的点,就是导致不平衡的点。。。。先通过这点与中心轴做一个平面----M。。。。在这个M平面,做一条线L,使这条线到中轴的距离l2,有这样的关系。m*l1=2n*l2,m是不平衡点的质量,n是标准配重的质量。通过这条直线L做一个平面N,使平面N垂直于平面M,这个平面,与原端面有交点,在这两个对角的交点安置平衡块n。。。 内容的回复:我想问问  在这个平衡中M点在穿过它自身且与上下面垂直的直线上滑动    那么两个N点的位子还是没变咯。。。

  N 点是标配时的质量,M 点是比较得出的质量点,是不是有这么一说呀,通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