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可带动的变频器最大数量

楼主(2012-07-17):
有80台变频器要做485通讯,请问一个PLC和一块485通讯板能带这么多变频器吗?

最多可以带多少台啊?

楼主:
是三菱的PLC,台达的变频器。

网友A:
三菱的485口和三菱变频器通讯时是8台

网友B:
如果是MODBUS 协议,从485/MODBUS协议来考虑的话是247个从站。但是由于线路的限制最多是32个从站,如果增加中继的话,可以超过32个。

80个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不能这么做,通讯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