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基础知识分析

楼主(2012-07-17):
关于变频器,是我们工控技术中不可缺少的一块,也是我们工控人关心的一块,下面就让我为大家分析一下变频器的基础知识,希望可以使大家对变频器有新的认识。
变频器(Variable-frequencyDrive,VFD)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简言之,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能实现对交流异步电机的软起动、变频调速、提高运转精度、改变功率因数、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功能。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变频器实际上就是一个整流逆变器。它首先是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然后用电子元件对直流电进行开关变为交流电。一般功率较大的变频器用可控硅,并设一个可调频率的装置,使频率在一定范围内可调.用来控制电机的转数,使得转数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调。变频器一般由整流电路、直流中间电路、逆变电路、控制电路等几大部分构成。如自动数粒仪,就是这种构成,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
1.整流电路
它与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源相连接,产生脉动的直流电压。目前大量使用的是二极管的变流器,它把工频电源变换为直流电源。也可用两组晶体管变流器构成可逆变流器,由于其功率方向可逆,可以进行再生运转。(在全自动定氮仪中的定氮部分的整流电路就是这样进行的)
2.中间电路
在整流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中,含有电源6倍频率的脉动电压,此外逆变器产生的脉动电流也使直流电压变动。为了抑制电压波动,采用电感和电容吸收脉动电压(电流)。装置容量小时,如果电源和主电路构成器件有余量,可以省去电感采用简单的平波回路。有以下三种作用:a.使脉动的直流电压变得稳定或平滑,供逆变器使用。b.通过开关电源为各个控制线路供电。c.配置滤波或制动装置以提高变频器性能。
3.逆变电路
将固定的直流电压变换成可变电压和频率的交流电压。以所确定的时间使6个开关器件导通、关断就可以得到3相交流输出。
关于中控部分的变频器其基本知识介绍就结束了,下次我们在工控工作中遇见变频部分的时候,可以参考上面提到的一些部分进行核对,进行工作,相信你会有新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