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气擂台第七十三期--电容柜一定要靠近变压器进线柜布置吗?

楼主(2012-07-18):
本期擂题:

电容柜一定要靠近变压器布置吗?有什么讲究吗?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看过不少图纸都是靠近进线柜布置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设计院的图纸,摆在单母线的最后不也可以吗?

请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两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放在配电柜的旁边,只是习惯而已。早期为了配电房整齐美观,加上早期电容柜价格高,就地补偿相对不划算,就只好做配电房中的集中补偿,以满足供电局的考核要求。由此形成现在的安放模式。
其实,电容柜应该放在负荷的附近,离开负荷越近越好。这样不仅保证功率因数达标,也才能真正发挥电容柜减少线路损耗的节电的作用。(别人讲的,不知道是否道理都对)

网友B:
无功补偿的电容柜布置在进线柜后面第一面柜。因为自动无功补偿控制器的电流互感器放在进线柜,为了使此互感器的二次线尽量短,才这样布置。配电室的低压母线截面都足够大,电容与负载交换能量的电流对于母线来说,不会有影响,所以.......。

网友B:
在变电所设计之初,不知道那个位置(母线)的无功电流最大,也就不能确定电容放在哪最合适,放在第一面柜,可缩短电流信号线。

网友C:
我觉得只不过是以前的习惯而已。设计院的图纸总是一成不变的,说起来真是没什么道理。如果只是为了无功补偿的话,理论上设置在任何一个点都是可以的,都能达到补偿无功功率的作用。有可能大家觉得开关柜和无功柜经常一起操作,把他们放近一点吧。

网友B:
这不是“习惯而已”,应该这样设计。

网友D:
这个设计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操作

网友B:
如果在补偿柜位置取电流信号,那么补偿柜必须在第二个柜的位置,它的前面不能有任何馈出回路。如果取进线柜的电流信号,在第二的位置控制线最短。

这是变电所设计的一般原则,跟操作无关。

网友E(2012-08-26):
嗯 一般都放在进线柜后面的第一柜子。

原因的话同意 李工的说法。

网友F:
放在配电柜的旁边可以缩短接线距离,但是不一定要靠近变压器,见过的电容柜离母线进线的配电柜的第两个控制柜,也有在第五个控制柜的,因为是两套低压无功补偿装置,分别在不同的控制柜内,有些设计其实也个人设计习惯原因,一个考虑尽量节省材料,一个是要注意不影响整体的运行效果。

网友G:
同意李工的说法。不过我们公司的7个电容柜只有一个是装在变压器进线旁。

网友H:
      电容柜--从理论上来说,放哪都行吧;只是靠近进线柜--方便连接电流互感器的信号;因为电容柜的补偿容量是按这个配电室的平均有功负载来计算的,所以从进线那取电流才能代表本段的实际负载电流;摆在单母线的最后,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取电流的信号线距离更远了点,容易受到干扰,引起测量不准确!现场电容柜摆到中间的也见过!单母线分段的中间;

网友I:
感觉分散的和集中相结合比较好的办法,分散的可以解决线路的损耗,集中的便于检测!

感觉以前的老一套应该改一改了。

楼主(2012-11-15):
一等奖20MP:lcx_jia          李纯绪
二等奖10MP: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tysht            宝马760LI
三等奖30积分:ww19830217     ww19830217
              gdh            江湖走走
              yanwen0227   yanwen0227

祝贺所有获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