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中接EM277走MPI通信,接触摸屏。怎么做??要怎么设置,CPU是222的

楼主(2012-07-18):
200中接EM277走MPI通信,接触摸屏。怎么做??要怎么设置,CPU是222的

网友A:
那要看你怎么做通信了,通信可以用以太网和BUS!具体怎么做就看你的硬件!

网友B:
你的这个你用屏直接连EM277就可以了,主要是你的屏支持MPI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你用屏直接连EM277就可以了,主要是你的屏支持MPI协议!

EM277上显示的是DP通信,不需要设置波特率,地址什么的??怎么设置?

网友D:
  如你的屏是 SIEMENS 类的支持 PROFIBUS 通讯的屏连接最为方便, 直接用双绞线就能搞定

网友E:
这个我熟悉,要设置的,程序系统上设置波特率站号,要跟你的触摸设置一样。你用mpi电缆可以选DP通讯这个我试过。

277上的站号需要拨码,要跟程序上的系统站号触摸屏设置PLC站号,3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