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FC-301变频器面板有背光无显示,维修交流

楼主(2012-07-18):
一台丹弗斯FC-301变频器。上电后各路电压输出正常。面板有背光无显示,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换块面板试试啊!

网友B:
如果几层面板插接口都没问题,那么面板坏了的可能性很大.我们用了上百台丹佛斯FC302,可能面板坏的有4,5个.

网友C(2013-08-31):
不是面板的问题!换了还是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估计是电脑板不良。

网友C:
我有两台,一台时有时无,一台就直接无数据显示,有背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