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器相关问题解答

楼主(2012-07-18):
安川运动控制相关问题解答,欢迎提问跟帖

网友A:
用MP2300控制安川ΣⅤ伺服电机运动时,有时ΣⅤ驱动器报A95E故障,查了手册说是:指令警告,子指令与主指令的干涉,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昨天用安川MP2300S   ΣⅤ伺服电机  4台400W的 小惯量的  做手机卡铣槽的   里面会用到好多段 直线接圆弧插补 圆弧接直线插补 直线接直线插补

现在是已经可以做出产品了  但是机械在走的过程中 发现 很僵硬的 感觉  特别是在 直线插补接直线插补时候 不知道 要往哪方面去调整

旁边有太对比 机械  是用 基恩士控制器做的  三菱J3伺服  那台 机械执行起来就很柔和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