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STEP7程序如何复制行

楼主(2012-07-18):
    最近需要改程序,想复制程序中的某几行,却发现只会网络段复制,跪求STEP7行复制的操作!

网友A:
按着鼠标左键直接拖就可以的,

如果两个网络段相距较远,把距要复制的整个网络段复制过去,拖玩需要的元件后再删掉,不就可以了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按着鼠标左键直接拖就可以的,如果两个网络段相距较远,把距要复制的整个网络段复制过去,拖玩需要的元件后再删掉,不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感觉很不人性化,就是想知道能不能进行行复制。

网友B:
   其实网络段复制不是很好吗? 将不需要的再删除就可以啦

网友C:
你 选择多行复制,只能是连续的网段 才行,点击网段的左侧,鼠标往下拉,即可选择 多网段..........

网友D:
不能像你说的只复制一行,要么单个点的复制,要么段落复制。

网友E:
我都不会开闭点换选修改。。。。。。。

楼主:
好吧,各位,我认命了!

谢谢回复!

网友F:
把距要复制的整个网络段复制过去,拖玩需要的元件后再删掉

网友G:
先点(左键)选要复制的多行中第1行的段号,再按住SHIFT点(左键)选要复制的多行中最后行的段号,再右击(注意鼠标的位置须在选中区)后点复制。想贴多少就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