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的脉冲输出

楼主(2012-07-18):
我用松下PLC 的F171指令无论输出多少脉冲。松下的伺服电机始终不停止转动,只要有脉冲输出就开始转,转了之后就不停止!无论脉冲多少!请教高手解答啊 !急用啊

网友A:
有这些敲文字的时间,不如上图看看简单明了,F171梯形控制吗?要知道你怎么设置的表格。很可能参数设置的问题,比如控制字和脉冲数给定不匹配。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有这些敲文字的时间,不如上图看看简单明了,F171梯形控制吗?要知道你怎么设置的表格。很可能参数设置的问题,比如控制字和脉冲数给定不匹配。 内容的回复:

参数设置只是设置了电机的正反转和电子齿轮比,其他都是出厂设定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是A5的松下伺服啊能请教下啊

网友A:
我说的是F171这个指令,你怎么填写的?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我说的是F171这个指令,你怎么填写的?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啊!是我的指令用错了,之前都是用三菱和台达的PLC,已经解决了,我指令没有加上上升沿脉冲!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主,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