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连接两台PC(wincc)

楼主(2012-07-18):
问题描述:PLC 采用S7-200系统,上位机采用的OPC与WINCC通讯,现在在整个系统中想增加一台计算机(也是OPC-wincc),两台计算机功能相同,均可以与S7-200通讯,如何实现?

最佳答案:将opc装的一台电脑上做server 另一台和这台电脑的opcserver连接;或者一个做wincc的服务器,另一个做客户端。

网友A:
如果做Server的计算机有问题,

做Client的计算机也必然通讯不上,

这样就失去了,2个操作站的意义;

最好S700通过以太网直接和S7200通讯,

2台计算机互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