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2-07-18):
一般伺服电机均采用增量型编码器或绝对型编码器,其工作原理是一个AB相脉冲加一个Z相脉冲。AB向脉冲可理解为两组相互独立且相位相差90°的光栅把360°的圆等分成2500个格子,在旋转的时候当A领先B到达是可以理解为正转,反之则是反转,于是在旋转的时候产生了A上升沿,A下降沿,B上升沿,B下降沿,这就是为什么伺服电机在规格书上描述的2500线,每转10000个脉冲。而Z相则是在每圈产生一个脉冲。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标准的伺服电机就是每转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的要求。

      我们控制一个旋转需要最少的条件是1、旋转方向(即AB相的方向)2、旋转圈数(即脉冲数)3、旋转速度(即脉冲输出频率)。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伺服旋转最高的脉冲频率假设一个3000RPM的伺服电机其最大转速可达到5000RPM,那么我们需要提供的最大输出频率是5000RPM*10000PLS/60S= 833.333KHz,可见这已经超出了PLC的最大输出频率200KHz。于是在这种状况下就产生的电子齿轮比(其含义就是定义一个每圈脉冲数),具体是由分子/分母来描述这个值,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理解了,分子代表的是伺服电机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分母是伺服控制器接受的脉冲数。

     那么我们在设伺服控制器参数的时候就可以将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永远设为10000,电子齿轮比的分母设为PLC控制伺服转一圈所希望的脉冲数。假设电子齿轮比为10。那么通过这种方式转换以后就可以很直观的描述出分子为10000,分母为1000,PLC每发出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旋转一圈。

网友A:
1、上位机发出指令脉冲时,伺服电机旋转;

2、伺服旋转,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

3、脉冲计数器,用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将指令脉冲对冲消去,直到指令脉冲为零,伺服停转;

4、这就是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控制伺服运动的基本方法;

网友A:
5、电子齿轮比就是将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扩大的倍数;

6、上位机发出的指令脉冲数通过电子齿轮比扩大后,伺服电机的速度就加快,位移就增大;

7、所以称为电子齿轮比,意义就是主动轮的转数不变,扩大主动轮的齿数,来改变从动轮的转数;

网友A:
8、通过调整电子齿轮比的大小,用来调整伺服电机的转速、位移量,最终实现工件移动速度、位移量的自动控制;

网友A:
1、关于编码器;

2、编码器沿圆周有刻线或印迹,刻线数或印迹数,因工艺是有限多的,例如现在可以做到2500线;

3、编码器为了输出更多的分辨率高的位移脉冲,有一个做法就是在编码器的圆周上有4条同样的刻线或印迹,刻线和印迹相互错开90°;

4、这样把4条刻线或印迹对应的脉冲加起来,就将编码器一条刻线或印迹输出的位移脉冲扩大了4倍,2500条刻线输出的位移脉冲是2500个,4条刻线或印迹输出的位移脉冲就是100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