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PLC擂台第86-PLC连接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本题为擂台征集题:请编写一个带有热电偶信号采集模块和其他模拟量采集模块的的PLC程序。(原题为:热电偶之类的模拟量同时带动(连接仪表和PLC)的是否可以?有没有相互影响? ),这里我们放松些!

请编写一完整的小程序实现任何一种PLC与任何一种热电偶以及其他任何模拟量连接并通信的例子,必须写清楚所需要的软件和编写的完成程序及连接过程

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85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50MP,二等奖3~6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用PLC做温控真是傻到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LC做温控真是傻到家了。

那常用的作法都是用温控表???

网友C:
各PLC有专用的热电偶输入模块,读取模块通道数值,在程序中作相应转换处理就OK啦。

网友D:
这个也太。。。。。。。。。。。。。。。

网友A:
温度调节器+固态模块=过零触发(调功)

网友E:
何必用PLC呢?直接将热偶接到温控仪对应的输入点,温控仪经过PID参数调节,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导通角控制电热丝加热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PLC做温控真是傻到家了。

典型的偏激,这个品牌的集成商卖温度模块应该很大的市场吧,其控制也能适应于大部分场合,PLC配上温度模块用PID(自整定,手动)都是典型做法,本人做过10路独立PID的温度项目,虽然项目不大,一天半的调试时间,让我看到了PLC配温度模块还是不错的,目标值跨度不大,其控制精度也是能保证,客户的要求是+—1度,这个10路都保证了,时间稍微长点,我确定能做到+—0.5度,当然不能和剑思庭相比,他做温度都是+-0.2度!

网友H(2012-09-03):
需要取什么信号就用对应的PLC模块呗,现在PLC模块都很专业了。像专门的测温模块直接就可以把摄氏度的值读到通道里面。觉得没什么特殊的,闪过。

网友I:
南大傲拓NA400的热电偶模块:AIM401-0806;

如下图:

网友I:
其处理程序也很简单:如下图;

网友J(2012-10-19):
这里我要讲的是用热电偶变送器SWPTC-05与二次仪表及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连接电路设计、转换公式的推导及PLC编程。实现对被测温度的时时采集、显示。

选热电偶变送器其测温范围:-100~+200度,对应输出为4~20ma。热电偶变送器与二次仪表的接线如下图:24V电源正极接变送器的V+输出点,变送器的V- 输出点接二次仪表的输入正,二次仪表的输入-24V电源的负极,形成闭环回路。

输入为4~20ma电流的二次仪表,其 +- 输入端其内部并接一250Ω电阻,将输入的4~20ma电流转换成1~5V电压信号,再对此电压进行A/D转换变为数字量,再进行运算处理,由数码管显示被测温度。

PLCS7-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为EM235,它有ABCD4路模拟量输入口,其每一路(如A路)的输入除有输入正(A+)、输入负(A-2个接线端外,还有连接250Ω电阻的接线端(RA)。如输入信号为电压,只用(A+)、(A-2个接线端,接输入信号的正负极,EM235的(A+)、(A-)之间为输入的电压信号,其RA可空悬不用。如输入信号是电流,则A+RA二点应接在一起,再接电流+ A- 接电流- 。此时A+A-之间由于了并接250Ω电阻,故4~20ma电流流过输入口时,EM235的(A+)与(A-)之间已变为 1~5V 的电压信号。EM235将这电压信号通过内部的A/D电路转换,将输入的电压转换为与之成比例变化的数字量。

一般输出为4~2ma的变送器,其输出端的饱和电压均在十几伏以上,即容许接略大于500Ω电阻负载而不会使负载电压饱和失真。故输出为4~2ma的变送器可以同时输入给输入电阻皆=250Ω二次仪表与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其连接方法可有2种:1、二次仪表与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串联接变送器的输出。2、二次仪表与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并联接变送器的输出。

注意:串联接法,二次仪表的地与PLC的电源的地不能共地,二者是由各自电源供电工作的。变送器的输出与二次仪表、PLC的串联接线图如下图一所示。并联接法,二次仪表的地与PLC的电源的地是共地的,变送器的输出与二次仪表、PLC的并联接线图如下图二所示。

一、连线说明:

1、串联接法:见图一:PLC24V正极接变送器的输出V+,变送器的输出V- 接二次仪表的输入+,二次仪表的输入- 并接EM235A+RA二端点,EM235A- PLC24V电源负极。这样变送器的输出总负载=250+250=500Ω,确保转换后的电压信号与4~20ma成比例变化,即不会出现输出信号饱和失真。

串联接法由于变送器与二次仪表之间、二次仪表之间与PLC之间均是由电流传输的,故可远距离传送而不会产生信号失真。串联接法适用于变送器、二次仪表及PLC之间距离较远的场合。

2并联接法:见图二:PLC24V正极接变送器的输出V+,变送器的输出V- 接二次仪表的输入+EM235的输入A+,二次仪表的输入-,和EM235A-接在一起,再接24V的负极,即二次仪表的输入与EM235的输入是并联连接的。注意:EM235RA要空悬或与EM235A-端短接,这样变送器的输出总负载=250Ω(即二次仪表的输入电阻),确保转换后的电压信号与4~20ma成比例变化,且读数正确。

并联接法适用于变送器与二次仪表之间距离较远的场合,而二次仪表与PLC之间由于是电压信号传送,故二次仪表与PLC之间距离不予过长。

二、  显示处理:

1、对二次仪表不用做任何处理,直接用它显示被测温度。

    2、对PLC:每隔0.5秒采集一次由EM235 4~20ma 转换的的数字量(AIW0),并将其按转换公式进行运算,运算结果即为实测温度,将它传送给与触摸屏有通信联系的变量(如VD100),VD100将自动的传送给触摸屏,由触摸屏构成温度与时间的变化曲线时时显示之(本文对触摸屏编程略)。

三、转换公式的推导:被测温度为 -100~+200度变化,热电偶变送器的输出为4~20ma,输入给EM235EM235将其转换为 6400~32000数字量。数字量与电流量的关系曲线如下图三:

三、  PLC编程:

   说明:用秒脉冲SM0.5的前后沿,读取AIW0数据,且按公式求出对应温度值,再送给VD100,供触摸屏取数显示用,采样间隔为0.5秒。

   本文到此结束,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整整,本人深表感谢!

网友K:
热电偶采用Pt100,PLC采用三菱FX2N 32MR,编程软件是GX Developer,模数转换模块采用FX2N-4AD,Pt100与4AD连接采用屏蔽线,接入CH1通道(作电压转换,-10V--+10v对应-2000--+2000),其他通道关闭。程序如下:

不好意思,软件丢了,只能画了。

太费劲了,还差一点程序,再将D0中的数据根据温度转换公式送出数显即可。此程序我试验过。可行。

网友L:
顶一个 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M:
11楼的兄弟说的很详细。

网友N(2013-12-23):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G               ...

您好,可以把您做过的PID温度项目发到我邮箱么,chiws@jereh.com,先谢过了

网友O: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P:
过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