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PLC擂台第87期-PLC怎样控制伺服或者步进更连续?

楼主(2012-07-19):
此题为擂台征集题:PLC怎样控制伺服或者步进更连续?(即走不规则速度曲线)

请编写一完整的小程序实现PLC与任何一种伺服或步进连接并通信的例子,必须写清楚所需要的软件和编写的完成程序及连接过程

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50MP,二等奖3~6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PLC可以使用软件或操作器,给它写上程序,(然后接上外部信号,也可以不接),即可以控制
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可以有多种控制方式:
比如:内部脉冲模式,也就是说只需要接几个开关信号,就可以控制;
脉冲加方向信号;
模拟量电压控制;
双脉冲;
总线控制;
通讯控制;
以上控制模式可以使用 PLC,也可以使用单片机系统,也可以使用控制卡或专用的控制器;
有些驱动器还支持程序驻留,也就是内部包含了一个PLC功能;
变频器:一般使用模拟量加开关信号控制,也可以使用通讯控制,或直接使用内部速度外加几个开关信号控制,简单且重复的情况,也可以直接使用内部的PLC功能实现(大部分变频器有这个功能,也有少数简易或专用的没有)
以上控制方式也是可以使用 PLC,单片机系统,控制卡或专用的控制器;
步进:控制方式和伺服基本雷同,但多数驱动器只支持脉冲加方向和双脉冲控制方式;

网友B:
编写一完整的小程序实现PLC与任何一种伺服或步进连接并通信的例子,步进能通讯的能有几家?研华,雷塞?请楼主说说,伺服通讯,能有多少场合应用通讯?大部分情况是位置,转矩,速度或者其三种无缝切换。至于位置这块都是用集电极开路信号(如PLC频率是200K以下),也有场合用差分信号(500K以上),每一种品牌的PLC控制伺服步进,其脉冲指令时不同的,所以也没人在这边写,连接过程,往往在其驱动器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C(2012-10-19):
引用 网友A:
PLC可以使用软件或操作器,给它写上程序,(然后接上外部信号,也可以不接),即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可以有多种控制方式:比如:内部脉冲模式,也就是说只需要接几个开关信号,就可以控制;脉冲加方向信号;模拟量电压控制;双脉冲;总线控制;通讯控制;以上控制模式可以使用 PLC,也可以使用单片机系统,也可以使用控制卡或专用的控制器;有些驱动器还支持程序驻留,也就是内部包含了一个PLC功能;变频器:一般使用模拟量加开关信号控制,也可以使用通讯控制,或直接使用内部速度外加几个开关信号控制,简单且重复的情况,也可以直接使用内部的PLC功能实现(大部分变频器有这个功能,也有少数简易或专用的没有)以上控制方式也是可以使用 PLC,单片机系统,控制卡或专用的控制器;步进:控制方式和伺服基本雷同,但多数驱动器只支持脉冲加方向和双脉冲控制方式;

sdzhibohui 讲的好全面啊。

网友D:
学习了,讲的好全面。

网友E:
学习中,讲的好全面。

网友F:
没有实际上应用过只是在宿舍里做过用PLC的高速脉冲控制过步进电机能够连续运行

网友G:
学习了,还是上学时候见到过步进电机呢,还是单片机编程的.毕业也没接触过 ....坐等高手多多解答 多多学习啊

网友H:
怎么没有大师发帖呢。。。。好学习哦。。。

网友I:
楼主加大奖励力度了。3个多月就8个回帖的,就看的出来我们的杯具。希望后续的更多的提供一些学习体会吧。

网友J:
这题目太实际了。只有真正做过的人手头才有资料。而无资料的人怎会无端端的去做一个功能呢?

网友K:
我的数控雕刻机   新代上位机   可以  程序是厂家编的     估计和题目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