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7-19):
我接手的一个问题,WINCC和PLC通讯不上,硬件是S7-200、CP5611卡、PROFIBUS总线,在工控机上用PLC软件可以通过总线找到PLC,但是WINCC软件就是和PLC连接不上,WICC软件打开后里面数字都是灰的,我对WINCC不太懂,我看WINCC变量中PROFIBUS总线下什么也没有,但在OPC下有一堆,请教各位WINCC通过OPC和PLC通讯需要那些条件和设置,另外这台机器上的S7-PLCSIM 5。4 显示为0天,还有WINCC触摸屏的软件显示为0天,是否有影响,在有时开机时还会显示好像是SOFTBUS 短路,

网友A:
Wincc通过OPC与PLC通讯取决于PLC使用的厂牌,根据厂牌安装支持该厂牌PLC的OPC服务器软件,例如,针对于S7-200的OPC软件PC ACCESS或者SimaticNet。

显示为0天,代表试用授权到期,在授予正式授权前,将不能再使用。

Regards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通信使用的是SimaticNet,重新配置OPC服务器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