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不带刹车,伺服机构推不动?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19):
松下伺服电机,不带刹车的。上电后,显示正常的,没有报错!断电后,我用手去推伺服机构推不动,正常情况下不带刹车的应该推的动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机构拆下来看了,没有问题;断电后,我把编码器线断开,电机线连接上,机构也推不动;反过来,我把编码器线连接上,电机线断开,机构能推的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没有报错!断电后,我用手去推伺服机构推不动,>不是电机坏了就是机构坏了。至于后面的描述,跟这个有矛盾,要你自己面对着设备才清楚了。

网友B:
自己也弄不清楚????????

网友C:
可能是电机线有问题。

楼主:
对:芳季关于引用<没有报错!断电后,我用手去推伺服机构推不动,>不是电机坏了就是机构坏了。至于后面的描述,跟这个有矛盾,要你自己面对着设备才清楚了。内容的回复:

不矛盾啊!断电后推不动,是电机线跟编码器线都连接上的情况!

网友D:
伺服电机你推动的时候就是一台发电机,当没有接电机线连伺服器时就是空载,较容易转动。当连了伺服器时伺服就是一个负载,电机发出的电给伺服内部的电容充电和电路供电了,所以会要用力才能转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芳季关于引用<没有报错!断电后,我用手去推伺服机构推不动,>不是电机坏了就是机构坏了。至于后面的描述,跟这个有矛盾,要你自己面对着设备才清楚了。内容的回复:不矛盾啊!断电后推不动,是电机线跟编码器线都连接上的情况!

那就是你把电机线跟编码器线看反了。

难道你说光接编码器线可以令电机锁住?

网友E:
这情况是正常的.伺服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F(2012-09-10):
掰掉插头才容易推动,不掰掉插头容易推动就有问题了。。

网友G:
这情况是的.伺服都是这样子的,正常.

网友H:
不用接线,就可以转动

网友I: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网友J:
发错货啦吧............................

网友K:
伺服电机上使能后电机通电,处于伺服状态,当然推不动,因为电机是在额定转矩、零速状态,当推力超过转矩,轴才能转,不过马上就报警了。如果能推动而不报警,伺服就有故障了。

网友L(2012-11-16):
      通电后伺服电机是推不动的,除非很大扭力。

网友M:
这个说法是对的

伺服电机你推动的时候就是一台发电机,当没有接电机线连伺服器时就是空载,较容易转动。当连了伺服器时伺服就是一个负载,电机发出的电给伺服内部的电容充电和电路供电了,所以会要用力才能转动。

网友N:
   楼主 楼主    楼主     楼主   你用过步进电机吗,你用过步进电机吗

什么叫静态扭矩,这个就是静态扭矩,非常正常,就应该这样,如果能转动的话就是有问题的了呢。

比如你转动2mm松手后应该就回到原点呢。 我就是做松下伺服的。有需要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