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变频器上电同时启动不工作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19):
昨晚我碰到有台75KW施罗德71变频器出现这样问题。既没有报警,给定信号有,启动信号也有,就是没有输出。后来发现变频器在上电同时启动信号就有了(电源是接触器上电的)。请教各位同行帮忙分析下原因,具体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给定信号有,启动信号也有,实际测量了吗?在变频器的输入监控里看看,那样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