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技术支持,关于控制系统

楼主(2012-07-19):
我现在的一个控制系统是要求有8路脉冲输出,且有8路模拟量输入,当初的想法是用两台XC5-32T-E各带两个4路模拟量输入,两个PLC之间用485通讯进行数据交换,可是刚发现如果PLC加了BD通讯板后Y1就不能用作脉冲输出了,所以现在很头疼,希望信捷的技术支持给点建议,怎么实现这样的控制,要想实现这些功能,怎样配置硬件.谢谢

网友A:
用一个10路脉冲的PLC+2个4AD

楼主:
对:我是游客关于用一个10路脉冲的PLC+2个4AD内容的回复:

10路脉冲输出的PLC好像不能扩展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
我又看了看资料,PLC本体带2个通讯口,第二个口可用做485通讯,是不是我就不用加COM-BD板了,直接用第二个口带PLC,第一个口带屏.还请对信捷硬件了解的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B:
用XCC-32-T-E系列PLC,配置XCL系列4AD模拟量模块,配BD板,RS485通讯

网友C:
你好,选择一款XCM-60T-E的PLC在加一个MA-8AD-A/V,通过通讯来实现模拟量的采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又看了看资料,PLC本体带2个通讯口,第二个口可用做485通讯,是不是我就不用加COM-BD板了,直接用第二个口带PLC,第一个口带屏.还请对信捷硬件了解的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我认为两台PLC+触摸屏使用485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