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接触器如何选择?

楼主(2012-07-19):
请问星三角启动中接触器应该如何选择,星形接触器是否可以选择小一型号的?是按照额定电流的1/根3来选择么?

另外我还想问在PLC的选用中是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哪一种更常用呢?

初接触,请包涵。

网友A:
星形接触器是否可以选择小一型号,PLC的选用,我们继电器输出用的多一点。

网友B:
星三角电流切换时切换相电流,电流可以适当选小点,但为了安全可靠,最好是按照线电流选,比较耐用点,PLC选用按照实际情况,需要高速输出可以用晶体管,普通用就用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星三角电流切换时切换相电流,电流可以适当选小点,但为了安全可靠,最好是按照线电流选,比较耐用点,PLC选用按照实际情况,需要高速输出可以用晶体管,普通用就用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星形接触器是否可以选择小一型号,PLC的选用,我们继电器输出用的多一点。

1、与启动过程相关;

2、如果星形接触器只是接通Y接电路,断开的是Y接启动后的电流,可以按电机额定电流选用;

3、如果星形接触器要接通Y接启动电流,要按2-3倍的额定电流选用;

网友D:
4、我给你个图,这个Y接接触器可以按额定电流选用,只是接通Y接电路,断开的是Y接启动后的电流;

点击查看原图

网友E:
跟主回路的接法有关,上面刘工的图,KM1就要选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