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过大

楼主(2012-07-19):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s7-200 xp224.程序太多了超过8400步了下载不了。不更换plc的话还有其它的方法呀。谢谢了。

网友A:
你这是弄什么弄了那么复杂,是否可以优化。把你的工艺说说 我已经安排帮你一起解决。

网友B:
程序要简单化!

网友C:
加我QQ390126173我来告诉你

网友D:
在系统块--增加存储区选项--勾选:禁止"运行模式编辑以增加内存区.

网友E:
是否有重复调用的程序?建立子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加我QQ390126173我来告诉你

什么意思的!不能告诉大家吗?不厚道啊。

网友G:
应仔细分析已编好的程序,要开阔思路,巧妙运用指令,化繁为简,一定会使程序编的缩短而精炼。

网友H:
用STL编写可以省掉不少空间。

网友I:
"s7-200 xp224.程序太多了超过8400步"

西门子PLC很少用到多少步的概念,可能楼主是按照日系PLC的思路来编程的吧。

西门子PLC可以使用子程序,可以减小程序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J:
你这程序还不是一般的。建议你看程序中可有相同点,这样你坐做子程序调用 减化输

楼主(2012-08-22):
对:老愚者关于在系统块--增加存储区选项--勾选:禁止"运行模式编辑以增加内存区. 内容的回复:

谢谢大侠,中途没有上网今天才看见。那天有个朋友告诉我和你一样的方法。证明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