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初学PLC,关于端子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CPU 224,接线端子的1M和1L+,2M和2L+,末尾的圆点、M、L+是什么意思啊,我在说明书上怎么也没找到

网友A:
接线端子的1M和1L+,2M和2L+,末尾的圆点、M、L+是什么意思啊,我在说明书上怎么也没找到

找本选型手册看看吧,上面有接线示意图的。

M,公共端;L+,电源端;圆点,空白端子。

楼主:
对:云锋关于接线端子的1M和1L+,2M和2L+,末尾的圆点、M、L+是什么意思啊,我在说明书上怎么也没找到 找本选型手册看看吧,上面有接线示意图的。M,公共端;L+,电源端;圆点,空白端子。内容的回复:

请问空白端子是怎么用的呢,是不是没有用啊,公共端又是怎么用的呢

我找到个选型手册,但是他是把好几个端口都框起来说那是电源啊什么的,没有单独的一个一个口解释……

网友B:
根据楼上的表述,我建议你把相关的电工基础还是学学吧

网友C:
楼主还是找找西门子的手册吧,这个问题应该是入门级的吧;手册上有详细介绍的;设计电路必须知道的;

网友D:
这是224XP 直流输出的CPU

上面是224直流输出,下面是继电器输出

这是224XP继电器输出

接线看图上,注意CPU的工作输入电源,切勿搞错了!!!

网友E:
他说的是输入端最后的的M和L+吧,PLC本身的24VDC输出

网友F:
接线端子的1M和1L+,2M和2L+,末尾的圆点、M、L+是什么意思啊

——按你说的标记,你用的应该是CPU224 DC/DC/DC。

1M和1L+,2M和2L+分别代表两组输出。1L+和2L+接电源正端,1M和2M接电源负端。末尾的圆点代表空端子。M、L+是CPU向外提供的DC24V电源,一般有容量限制。

网友G:
两个M L+ 上排是输入24VDC,是给模块供电的,下排是24VDC传感器电源,供外部使用,切不可外接24VDC给下排24VDC,可能会造成两个电源的损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L+ 上排是输入24VDC,是给模块供电的,下排是24VDC传感器电源,供外部使用,切不可外接24VDC给下排24VDC,可能会造成两个电源的损坏

下排的24VDC 传感器电源输出不接吗?  求解惑  ,我也是刚接触西门子的PLC

网友J:
楼主找一份图纸一看便知,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