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傲拓NA200系列PLC在酒窖空调机上的应用(工控网首发!)

楼主(2012-07-19):
NA200 PLC在酒窖空调机上的应用

酒窖空调即低温精密恒温恒湿空调,俗称酒窖机。其机组原理和普通空调相同,但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它采用的是低温压缩机,因为酒窖的温度要求一般为12-18之间,而普通空调的最低出风温度为18左右,所达到的室内最低温度为20左右,所以必须采用低温压缩机制冷,低温压缩机的实际制冷温度大概为0-20;机组内部装有加湿器,根据机组功率大小通常采用超声波加湿和电极加湿两种。内置引进水箱连接加湿器,有自己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另外根据酒窖要求,机组内还会配置冷凝排水泵和防振装置。

 硬件配置

  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包括两部分: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

u PLC程序按照规定的工艺要求,完成实验过程。NA200系列PLC以科学合理的逻辑,控制设备的输出部分精确、稳定的运行。

u 触摸屏设计:

主界面、参数设定、手/自动、实时曲线、关于我们

1、        主界面:1)室内温、湿度的实时监测

2)压缩机、加湿器、四通阀的运行情况

3)传感器故障报警,如果传感器某一通道采集不到数据,在主界面中会显示

2、        参数设定:制冷、制热、加湿参数的设定

     例:

左边设置低点,右边设置高点,低于低点制冷关闭,高于高点制冷打开

3、        /自动:手动开启压缩机、四通阀、加湿器

加湿器的送风有高低速之分。在自动状态下,会根据压缩机的运行情况来判断走低速or高速,在制冷或制热状态下需高速运行,其他情况下需加湿则低速运行。

4、        实时曲线:室内温度、室内湿度的实时曲线显示

红色:室内温度;绿色:室内湿度

5、关于我们:厂家联系方式介绍,方便客户沟通,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

   现场图片展示

   总结

此次项目是利用 NA200系列 PLC 对传统的酒窖空调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代替使用多年的控制表。

利弊分析:

1、传统的控制表工艺陈旧,不方便修改,阻碍了设备的更新换代,无法灵活的响应客户的需求;而使用PLC则不同,PLC的梯形图编程使用方便,简单易学,可灵活响应市场需求,编写新的控制工艺;

2、控制面板太小,设定参数过程繁琐,无法监测到设备电机的运行情况;利用南大傲拓研发的NA-VIEW系列人机界面对其进行控制大大方便了用户的使用,设定参数简单易懂,随时监测设备的各项指标,都能清晰的在触摸屏的显示出来。

前景分析:

利用PLCHMI的方式对旧设备进行改造,在电气控制成本上可能较原先有一些增加,但是无形之中已经提升了设备的价值,带来的效益大大超过了增加的成本,为企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支持原创!

感谢石头哥首席支持!

网友B:
写得很详细!这应该属于暖通空调行业吧。

网友C:
写得很详细!这应该属于暖通空调行业吧。 有点像我们车间用的吸顶空调哟

网友D:
南大傲拓的PLC真的很好;应用越来越广泛了啊!!!!

网友E:
南大傲拓还做伺服?有木有?

网友F:
支持原创、回去受精。

弱弱滴问下空调使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对:HOTEAM关于支持原创、回去受精。弱弱滴问下空调使用的是什么型号?内容的回复:

具体型号不详,是客户自己定的

网友G:
楼主发个南大傲拓的PLC的程序,让更多的工控爱好者了解和使用 南大傲拓的产品。

网友H:
我们的顾工一直都是好样的!支持国产,支持南大傲拓!希望南大傲拓可以做出更多的成功案例与大家分享。

网友I:
对:gf339638124关于我们的顾工一直都是好样的!支持国产,支持南大傲拓!希望南大傲拓可以做出更多的成功案例与大家分享。内容的回复:

我们以前用过南大的,还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学习,支持原创!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楼主发个南大傲拓的PLC的程序,让更多的工控爱好者了解和使用 南大傲拓的产品。

网友L:
南大傲拓的性能还是算不错滴

网友M:
找楼主弄个私家酒窖应该不错。。。。。。。。

楼主:
http://www.nandaauto.com/

对南大傲拓产品有兴趣的可至我司官网下载PLC编程软件,免费试用!

网友D:
多多支持自主品牌!、

支持南大傲拓!!!

网友N:
顶啊

支持自主品牌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找楼主弄个私家酒窖应该不错。。。。。。。。

不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