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的触摸屏读仪表的数据

楼主(2012-07-19):
我已经知道仪表的通讯规约,怎样用触摸屏去读它的内容?

网友A:
都支持MODBUS的话,我想直接将表中需要读取数据的地址放在屏上就可以,没有做过。楼主实验一下,给个结果啊。

网友B:
用宏去执行读取。
macro_commandmain()

charcommand【32】,response【32】

shortaddress,checksum

shortread_no,return_value,read_data【2】,write_value【2】

FILL(command【0】,0,32)     清零

FILL(response【0】,0,32)      清零

GetData(write_value【0】,"LocalHMI",LW,30,2)    把在触摸屏上输入的值转到触摸屏自定义的数组里

command【0】=0x1      设置从站地址,和Trioaddress对应

command【1】=0x10      设置功能码

address=0           为对应写入的地址,为0时,第一个写入的位置为VR0

HIBYTE(address,command【2】)          address的高位写入command数组

LOBYTE(address,command【3】)              address的低位写入command数组

read_no=2                            写入的数有几个,这里为2,表示写入LW3031

HIBYTE(read_no,command【4】)

LOBYTE(read_no,command【5】)

command【6】 =read_no * 2                          应该是等待的意思

HIBYTE(write_value【0】,command【7】)

LOBYTE(write_value【0】,command【8】)

HIBYTE(write_value【1】,command【9】)

LOBYTE(write_value【1】,command【10】)

CRC(command【0】,checksum,11)                  CRC效验

LOBYTE(checksum,command【11】)

HIBYTE(checksum,command【12】)

OUTPORT(command【0】,"modbusrtu",13)      输出到对应的设备上去

end macro_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