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PLC 点动指令POSJOG

楼主(2012-07-19):
POSJOG指令中 N1为方向是0或者1为什么在指令中变成M0001了?

                      N2为速度为什么变成M0002?

网友A:
0或1说的是状态,可以用M000\ 也可以用X000啊。

网友B(2012-10-08):
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程序段,你可以试试,也请各位斧正,输入点如图,输出点是P40,P42,PLC选型是K120S-K7M。1210080011截图

网友(2014-01-18):
谢了现在也在搞位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