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磨机”是什么性质的负载?到底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2-07-19):
1、针对wanggq画的球磨机的上凹的负载转矩曲线,我得出交点在Y接最大转矩之后的可以完成星三角启动过程的结论;

2、反对wanggq画的交点在Y接最大转矩之前的接力启动的星三角启动过程的错误结论;

3、球磨机有很多类,大多数不属于轻载启动的范畴:

4、球磨机负载的性质与起重机恒转矩负载的性质相类似;

5、球磨机旋转时,总是要连续不断的将“磨球”举起来,才能实现“球磨”的作用;

6、从这个角度说,球磨机为恒转矩负载,启动时的转矩可以是额定转矩,或者小于额定转矩一些;

7、所以球磨机带载,一般不能用星三角启动的方法;

8、但是有的球磨机,通过离合器可以实现电机的空载启动,那当然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9、还有的球磨机,在启动以后加载“磨球”或“磨料”,也可以实现轻载启动,那当然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10、在带额定负载的情况下,如果一味的要用星三角启动的方法,那只能是提高电机的额定转矩,电机的额定转矩提高到负载额定转矩的(2-3)倍,然后用星三角启动的方法可以启动;

11、但是这种用提高电机额定转矩的方法,虽然实现了电机的星三角启动,可是运行时就是九段说的“大马拉小车”了;

网友A:
      我96年开始在陶瓷行业工作,去过六七个陶瓷工厂,我谈谈我的看法。

7、所以球磨机带载,一般不能用星三角启动的方法;————事实上,很多球磨机都是星三角启动。如果负荷过重有些改成了软启动,有些改成了变频启动。

8、但是有的球磨机,通过离合器可以实现电机的空载启动,那当然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离合器我目前暂时还没看到,只是传动轴连接采用了柔性连接。

9、还有的球磨机,在启动以后加载“磨球”或“磨料”,也可以实现轻载启动,那当然可以用星三角启动;————启动后加载磨球,意思也就是离合器嘛。启动以后无法加料,这点是100%肯定的。

网友B:
说了很久,他老一直认为过了电机特性曲线的转矩最大值就算启动完毕。硬要说没过最大值不行,又拿不出依据。

我是读的书少了,拿不出什么证据。要是我有证据,早就一枪毙了你。

网友C:
看看,刘老师的论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96年开始在陶瓷行业工作,去过六七个陶瓷工厂,我谈谈我的看法。7、所以球磨机带载,一般不能用星三角启动的方法;————事实上,很多球磨机都是星三角启动。

1、陶瓷工厂的球磨机,大多是泥浆球磨机;

2、泥浆球磨机,滚筒泥浆装的满,球磨以搅拌磨为主;

3、这样整体惯性大,举重转矩不是很大,与速度相关的摩擦力矩大一些,转矩曲线上凹,如果电机容量选大一点,星三角启动问题不大;

4、其实球磨机类别很多,泥浆球磨机只是很少的一种;

5、我见过的球磨机,大多是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转子绕线式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调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了很久,他老一直认为过了电机特性曲线的转矩最大值就算启动完毕。硬要说没过最大值不行,又拿不出依据。我是读的书少了,拿不出什么证据。要是我有证据,早就一枪毙了你。

1、这是异步电机机械特性的基本知识;

2、过了转矩最大值,等于速度超过临界转差,进入异步电机稳定运行区;

楼主:
3、临界转差,就是异步电机转子电路等效电阻与等效电抗相等的时候,过了临界转差,感抗急剧减小,功率因数急剧提高,无功电流急剧减小,你翻翻书或者百度一下就明白了;

4、wanggq表扬你是个明白人,其实你没有wanggq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96年开始在陶瓷行业工作,去过六七个陶瓷工厂,我谈谈我的看法。7、所以球磨机带载,一般不能用星三角启动的方法;————事实上,很多球磨机都是星三角启动。……

1、如果球磨机的转矩曲线,是恒力矩形式的,如果用星三角可以启动,那么,就不用切换成角接而一直Y接运行;

2、如果球磨机的转矩曲线,是恒力矩形式的,如果用星三角可以启动,那么,就一定是大马拉小车;

楼主:
3、如下图,绿线是恒力矩负载,Y接启动后,就不用切换到角接,而可以一直Y接运行;

楼主:
4、如下图,绿线是(恒力矩+摩擦力矩)的速度一次力矩负载,Y接启动后,切换到角接远小于额定转矩,就一定是大马拉小车运行;

楼主:
5、如下图,绿线是(恒力矩+摩擦力矩)的速度大于一次力矩负载,Y接启动后,切换到角接小于额定转矩运行,就是大马拉小车运行;

楼主:
6、如果绿线是(恒力矩+摩擦力矩)的速度接近二次力矩负载,Y接启动后,切换到角接是电机额定转矩运行的,是可以的;

楼主:
7、所以判断负载是否可以用星三角启动,不只是看它是否能启动,更重要的是角接切换后,电机是否额定转速、额定转矩运行;

8、所以判断负载是否可以用星三角启动,不只是看它是否能启动,更重要的是角接切换后,电机是否额定转速、额定转矩运行,如果启动后在额定转速、额定转矩以下运行,那就是“九段”说的大马拉小车的情况;

楼主:
1、星三角启动方式仅适用空载、轻载启动的场合;

2、不宜重载、满载启动的场合!

3、例如离心水泵、风机零速、低速是空载、轻载状态,所以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4、再例如冲床、剪板机等飞轮负载,只有储能飞轮,摩擦力矩可以忽略,也是空载、轻载启动,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5、球磨机中大多数是举重式恒转矩负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

6、如果泥浆球磨机,负载特性接近摩擦力矩上凹曲线,也可以星三角启动,但是要防止大马拉小车的情况!

楼主:
7、你的电机是星三角启动的,是否是大马拉小车,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

1)在设备额定运行的情况下,用钱形电流表检测一下电机的电流;

2)如果负载额定运行电流,与电机额定电流相当,说明你的电机选择最合适;

楼主:
3)如果负载额定运行电流,远远小于电机额定电流,说明你的电机选择的大,处于大马拉小车的状况;

楼主:
8、其实星三角启动过程,用电流的变化你也能知道Y接启动过程是否完成;

9、当Y接电流明显迅速下降时,就说明电机速度越过临界转速,进入了稳定运行区;

楼主:
10、所以,当Y接电流明显迅速下降时,就说明电机速度越过临界转速,进入了稳定运行区,这时候就是切换角接全压运行的时候;

11、所以星三角启动过程,并不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过程,而恰恰是一个很有操作可行性的过程,关键就是要抓住启动电流的大小变化的信息;

网友D:
 我认为:球磨机一般都不会采用星三角启动的。 对刘老师的理论我认同。 因为我亲身调试过球磨机。 知道 中金岭南  这个企业的朋友应该知道,他们的设备大部分都是球磨机。

网友E:
     都是老师傅, 来学习啦, 磨球机是做什么的,有图有真像不 ?

网友F:
我在现场调试 全自动运行

网友B:
这个不是 球 磨 机。

这个东西明显可以空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 球 磨 机。这个东西明显可以空载启动。

1、这个是碾磨机,电机拖动一个石磙,靠石磙的重力压碎碾磨;

2、这种碾磨机,有料、无料,运行负载摩擦力矩有差别;

楼主:
3、球磨机原理图

1)用电机带动球磨机圆筒旋转;

2)圆筒内的磨球顺着筒壁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贴紧筒壁,被旋转筒壁拖起举高;

3)磨球到一定高度会因为重力掉下来,砸向磨料,击碎磨料,……

楼主:
4)所以说,球磨机负载的性质与起重机恒转矩负载的性质相类似;

楼主:
滚动轴承球磨机

圆锥球磨机

滑动轴承球磨机

网友B:
上面的好像都没有一个像我见过的?

网友G:
理论咱说不好,但我接触过的有用频敏启动,现实中球磨机在工作中,主要是机中有磨料的情况下启动困难。

还有一种是算是差动的吧,

网友H:
倒数第二个图片是 回转窑,不是球磨机!

球磨机一般都是大功率的,上百千瓦到以上,一般都是转子绕线式电机,小功率用频敏,大功率用水电阻。

这样做 启动电流小,启动转矩大。

高压离心风机,大惯量飞轮的 鄂破机,锤破机,冲床之类的负载,不能简单的认为是空载启动,要让这些大惯量的轮子转起来,需要的扭矩并不小,时间也不短,虽然都在用星三角启动。

这类负载Y接时,有的需要30秒以上才能加速到最高转速,热继电器或者空开很容易过热保护,电机也容易过热,为了让电机尽快加速到最高转速,一般不等它转到最高转速,就切换成△接,虽然冲击电流大点,但是一般电机功率小,电压下降有限,对其他设备影响不大。

这种情况下,Y接就是简单的缓冲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1、星三角启动方式仅适用空载、轻载启动的场合;2、不宜重载、满载启动的场合!3、例如离心水泵、风机零速、低速是空载、轻载状态,所以可以用星三角启动;4、再例如冲床、剪板机等飞轮负载,只有储能飞轮,摩擦力矩可以忽略,也是空载、轻载启动,可以用星三角启动;5、球磨机中大多数是举重式恒转矩负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6、如果泥浆球磨机,负载特性接近摩擦力矩上凹曲线,也可以星三角启动,但是要防止大马拉小车的情况!

1\2\3\4 说的有道理,后面的不知道,什么是鬼球磨机?楼主不能发个图片,让没见过的长长见识吗?

网友I:
我们的设备需要带负荷启动的,全部用直流电机.

网友J(2012-09-02):
球磨机,是重载启动的,一般都选用绕线式的电动机,所以星三角肯定是不用的,星三角一般用在鼠笼电动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