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中10ms定时器太少,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增加?

楼主(2012-07-19):
S7-200PLC中10ms定时器太少,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增加?

网友A:
你要怎么增加,有详细的想法没有,我给你找专家了,他会私聊你回答。

网友B:
自己做个10MS子程序调用呗~~~~

网友C:
T33----T36

T97----T100  就只有这么多  10ms

   很多限位都得加    很多光电传感器也得加   容易误动作

       增加10ms的定时器行不通    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D:
对:EBN战略军团-黑丫头关于自己做个10MS子程序调用呗~~~~           内容的回复:

子程序调用 怕是要用中断

网友E:
    期待高手的出现,300系列可以自己做定时器调用,200 系列咱就不清楚啦

网友F:
跟各位学习了

网友G:
换个牌子吧,这个东西自己做不出来的,有些国产PLC都是1mm定时器,用不完的。

网友H:
怕误动作?设输入滤波就行了,出入持续12.8ms以上才认为有动作,不需要自己做定时器判断

网友I:
这属于同一功能多次使用的情况,最适合是用带参数调用子程序完成。

给你一个库程序,根据上面的一点点提示线索自己试着用,可以多次调用,仅受程序空间V空间限制。

包你满意,不满意不要回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