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怎么实现暂停

楼主(2012-07-19):
三菱PLC要实现暂停要怎么写程序        FX1S的PLC  可以实现吗?   谢谢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啊,三菱的可以暂停吗?等高手给说说。。。。。。。。。

网友B:
针对哪方面的暂停呢?没看明白

网友C:
1,  第一次听说啊,三菱的可以暂停吗?等高手给说说。。。。。。。。。

2, 应该是你写的运行程序暂停吧,也就是设备运行到一个步骤暂停不动吧?

网友D:
暂停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要用定时器了

网友E:
说的不够详细,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呀。

楼主:
对:王者之师------维羞电工关于说的不够详细,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呀。 内容的回复:

假如一台设备正在运行时   按住暂停按钮时   设备就停    当手松开的时候  设备继续运行  【是继续运行  不是重新启动】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第一次听说啊,三菱的可以暂停吗?等高手给说说。。。。。。。。。 内容的回复:
黄工    可以加你 QQ不    以后请教你 方便些

网友F:
仅仅是程序问题。要看实际要暂停些啥?电机?气缸?加热?水位?四个例子四个都有不同的暂停形式。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网友G:
我以前也问过这个问题,可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09/2011092109512700006-1.shtml

楼主:
对:芳季关于仅仅是程序问题。要看实际要暂停些啥?电机?气缸?加热?水位?四个例子四个都有不同的暂停形式。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内容的回复:

假如有7个气缸按顺序动   到了7个都动了  在全部复位       我在动第4个【随便第几个】  时候暂停      而前面3个也不会复位   松开暂停的时候继续动第4个  第5个~~~~~

网友F:
你用跳转指令把全部自动程序跳过就可以了。跳过之后计时器不变计数器不变输出不变什么都不变了。

网友H:
我这里大概是这样做的,按下暂停,触发暂停段,跳转出自动段,所有运动停止,

当再次按下自动启动,再次跳转到自动段执行,,,,,

网友I(2012-10-28):
使用步序写程序的方式,可以很容易实现Pause、Cycle Stop等功能,举例如下(Q系列):

网友J(2013-05-01):
用特殊继电器  m8034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网友F关于仅仅是程序问题。要看实际要暂停些...

 特殊继电器 m8034就可以实现

网友L:
这个就是程序实现,干吗要PLC暂停呢

网友M:
你不是要脉冲暂停功能吧?详细加我QQ631201168

网友N(2017-09-27):
是SFC程序吗,可以用M8040暂停步。

网友O:
是不是可以用中断来实现?

网友O:
暂停条件发生以后进入中断,直到结束中断条件发生。

网友P:
一般我都是加中间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