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数控按键区按键不动和乱动作

楼主(2012-07-19):
各位同仁,老师。请问西门子802D的数控按键区按键老是不动或者乱动。把后面的数据线拔掉再插上又能正常一阵,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哈谢谢!

网友A:
松了,我猜的

网友B:
西门子数控机床维修技术支持400-666-8260

网友C:
按键烧结了,建议更抽换

网友D(2012-08-20):
连接面板的插头不好了吧?

网友E:
应该是按键的问题,需要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