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漏电

楼主(2012-07-19):
各位大侠,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分析讲解下.如下:

1,首先漏电保护一直跳,于是开始检查,慢慢找到1个开关电源(旧)那里先把他的接地拆掉,漏电保护没有跳闸了,无意用手摸下开关电源(旧),我的乖乖,电的整个人跳起来,拿万用表一量开关电源的外壳与地之间的电压,吓死了,有130V的交流电啊!!!幸亏没有出事...

2,接着换了一个新的开关电源(新),重新接上并检测外壳与地之间电压,这时还是有30V左右的交流电,把端子的接地接上,显示正常0V。

3,还有我单独试两个开关电源(新旧)时,即没有介入控制柜,只是给开关电源接上输入220V电压,重新检测还是出现以上情况,旧的有130V交流电压(外壳与地),接地时,总漏电保护跳起;新的有30V交流电(外壳与地),接地时,外壳与地的电压为0V。

   单独实验时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时我用的是一个带指示灯有开关按钮的插排,开关按钮控制的是进线电源的零线通断。出现问题为:开关按钮断开时,插上插座给开关电源接入输入电压,这是插排的指示灯会闪亮一下,接着又灭了。

各位大侠给我分析解答下哈...谢谢!

网友A:
系统的接地没做好,全厂的电气系统没做等电位接地系统

网友B:
顶起,坐看楼下真解……

网友C:
我先给你快递一个台达电源。把他拿回来我给你拆了分析一下。

网友D:
第一条,答案,就是开关电源漏电接地了,所以漏电保护跳闸了;

第二条,开关电源内部本身有隔离变压器,内部二次侧电压一般24,空载时接近30V,所以你按规范接地后正常;

 第三条, 至于指示灯会亮的情况,类似给变压器的放电现象吧。

网友E:
个人认为1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F:
4楼分析的详细一些,山外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