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台达伺服驱动器的A接点,B接点?

楼主(2012-07-20):
台达伺服驱动器的A接点,B接点,指的是什么?怎样理解?望老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看手册,上面都说到了》》》》》》

网友B:
A接点应该是常开接点,B接点应该是常闭接点。

网友C:
A 是常开接点  b常闭接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帮助!!!!

网友D:
A 是常开接点  b常闭接点 软件可以设定的

网友E(2015-08-20):
常开和常闭是指一对常开常闭吗?比如P2-10是101时代表设置输入接点为常开,这是指DI1-和DI1+为常开吗?求指教

网友F(2015-11-12):
A接点是常开接点,B接点是常闭接点,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