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为是一个很怪的故障

楼主(2012-07-20):
      自认为是一个很怪的故障.或许是见识太少了.

      一台普通的风扇.单相的.调速是绕阻抽头的那种.不转了,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手拨风叶,转动灵活,一通电.电机便象是制动了一般.用手也拧不动.测了绕阻.阻值都对,换了电容,不起作用,感觉电机出了问题,但不知所以然,晕菜了!

      请哪位师付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轴承松了或者轴松了。或者定子安装不同心。反正就是该同心的东西不同心。造成磁场不对称。

网友B:
轴套磨损了,造成的。

网友C:
轴承或是轴杆磨坏了,定子有偏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轴承松了或者轴松了。或者定子安装不同心。反正就是该同心的东西不同心。造成磁场不对称。

网友E:
电机坏了,坏了

网友F:
感觉像是通电制动了是的,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期待楼主更新啊

网友G:
电扇为含油轴套,不同电转子转动灵活。 通电卡死。因轴套磨损所致。

网友H:
轴承或是轴杆磨坏了

常见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的师付!

    风扇我拆开了,机械部分没有任何问题.电机线圈有点变黑.发现一个铜珠.看来是匝间短路了.仔细查看了一下,没有发现烧黑的线圈.那个铜珠轻轻一扣就掉了.再没发现别的毛病.把转子装好,通电,竟然又转了起来.

    事后跟个老师付聊起了这个怪事,他的分析是,电机肯定是匝间短路了.为什么会通电出现制动的情况,应该是:旋转磁场是个圆周形.匝间之后,有可能只有半圈有旋转磁场.另半圈没有,一通电之后.有磁场的部分吸住转子,就象电磁铁一样了.

网友I:
这一讨论大家伙都有提高,楼主的问题不错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的师付!       风扇我拆开了,机械部分没有任何问题.电机线圈有点变黑.发现一个铜珠.看来是匝间短路了.仔细查看了一下,没有发现烧黑的线圈.那个铜珠轻轻一扣就掉了.再没发现别的毛病.把转子装好,通电,竟然又转了起来.      事后跟个老师付聊起了这个怪事,他的分析是,电机肯定是匝间短路了.为什么会通电出现制动的情况,应该是:旋转磁场是个圆周形.匝间之后,有可能只有半圈有旋转磁场.另半圈没有,一通电之后.有磁场的部分吸住转子,就象电磁铁一样了.

看了结果恍然大悟,单相电机启动时靠的就是启动电容来形成另外一路电流相位角相差90度的绕组,如果此绕组断开或短路,则无法形成旋转磁场或者旋转磁场畸变,实际上此时主要是一相绕组形成的脉动磁场占主动。因此通电状态下在磁场力的作用下导致无法转动。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希望没有犯“为套理论而扭曲事实”的错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