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EV5000 1.6软件里面的滚动条拉不到头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20):
比如上下限设置0-10,方向从左到右,左边起点为0 ,但是往右边拉只能拉到9点几,非要把滚动条拉的很长才能拉到10的位置;如果方向设置成从右到左,那么左边能到10,右边却只能拉到0点几,拉不到0的位置,这是为什么,求解!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是怎么设置的,我试下来并没有你所说的情况出现啊?

楼主(2012-08-29):
你用浮点数,或者把范围改成100看看可以吗,我把滚动条拉到很长之后才能拉到头

网友B:
我的EV500.没有帮助文档,有好些不懂郁闷的

楼主:
帮助文档官网有,只是有些细节不是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