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需要三相交流鼠笼式异步电机启动的电流-转速曲线

楼主(2012-07-20):
如题。

有什么书籍上有图片的希望上一下。网络上搜到什么相关的转一下。

力矩-转速图就看得多。

电流-转速图就见得少。

谢谢。谢谢。

网友A:
我给你传送一个异步电机工作特性曲线,你可以发发现其中一些道理:

网友A:
1、三线异步电机工作特性,就是同步转速到临界转速之间的稳定工作区;

2、表示电机输出功率由空载到最大转矩之间输出功率P2与:

1)转速的关系n

2)效率的关系η

3)cosφ的关系

4)电机凳子电流I1的关系

5)电机转矩T的关系

网友A:
3、首先说明,异步电机的工作区,就是机械特性曲线上的“稳定区”;

4、看电流曲线是一个上凹的曲线,说明电流变化率有明显增大的趋势,反过来说明越过临界转速、转矩最大值,电流迅速下降的趋势;

网友A:
5、功率因数曲线,反过来说明启动速度越过临界转速、转矩最大值,功率因数明显增大,无功电流迅速下降的趋势;

网友A:
6、所以异步电机启动过程中,速度越过临界转差、最大转矩,标志异步电机进入了正常的工作区;

网友A:
7、给你个图,你看看:

网友B:
刘老师就是厉害,学习啦

网友C:
只可惜又是示意图,不能作定性分析。最好是有电机型号、具体的电流、转速参数,这才有参考价值,示意图只能大概说明一个过程而已。

楼主:
上图看不出过了最大值之后的电流有什么变化。

你自己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可惜又是示意图,不能作定性分析。最好是有电机型号、具体的电流、转速参数,这才有参考价值,示意图只能大概说明一个过程而已。

1、其实现场工作的人,根本不需要这个图;

2、他手握钳型电流表,什么都知道了;

3、在负载额定运行时,测出负载额定电流,与电机额定电流比较,就知道电机选用是否合适,是否是大马拉小车;

4、在负载启动时,检测全压启动电流,检测星三角启动电流,看看电流大小的变化,你就知道了一切;

网友A:
5、像芳季、老菜鸟、想想看这样的明白人,还需要这个电机转速-电流图吗?

楼主:
既然你说过了过了最大值就可以,我又不同意,就找找理由刁难一下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你说过了过了最大值就可以,我又不同意,就找找理由刁难一下你吧。

这个刁难有好处,讲明其中的道理,大家受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像芳季、老菜鸟、想想看这样的明白人,还需要这个电机转速-电流图吗?

这个图在实际工作中似乎作用不大,但在分析起动过程中的电流变化规律很有用。遗憾的是至今我未见到标有正确数据的转速-电流图,一般的资料上都是示意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遗憾的是至今我未见到标有正确数据的转速-电流图,一般的资料上都是示意图。

1、如果是标的具体数字的转速-电流曲线图,就失去普遍意义;

2、正因为没有标具体数字,才说明是所有这种电机的普遍遵从的物理规律;

3、具体电机就有了具体电流,你测出来填上去,不就是标有正确数据的转速-电流图,而且就是你自己需要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