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主轴很紧,用手转不动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07-20):
伺服电机主轴很紧,用手转不动是不是坏了?怎么修?

网友A:
是不是带失电制动的??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伺服电机是什么类型号的,带不带刹车什么的?

网友C:
伺服电机大部分都带抱刹,当然转不动鸟

网友D:
不是,有抱闸,你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

网友E:
1看是不是带有刹车,2轴承坏,3转子的磁铁烂了卡住,4线圈有短路。这几种情况都会使得伺服电机轴紧。

网友F:
有些伺服电机是永磁的。。。。

网友G:
伺服主軸電機 怎麼會有煞車???

若是有啟動電源 那伺服是處於 servo on 怎能轉動

若無電源 那參考 6F

网友H:
伺服带刹车会断电抱紧

网友G:
伺服带刹车会断电抱紧 這是用在Z軸 做上下運動 那主軸呢 主軸多在旋轉用 需要加裝煞車嗎? 脫褲子放屁

网友I:
“伺服电机主轴很紧”,是主轴吗?你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G:
呵呵 水清無魚 水混有魚---- 大家摸 題清你還能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