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同步电机,请教抖动问题?

楼主(2012-07-20):
我用ATV71去驱动一台同步电机,可以转动,转动方向、速度都可以调节,但是遇到以下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在一个频率范围转动很平稳,但是在其它频率范围抖动厉害。比如在10Hz转动很平稳,在30Hz抖动很厉害,电机都在地上跳来跳去。

重点需要注意哪些参数?(电机参数用整定、电机厂的都测试过,一样)

网友A:
楼主好!我们阿尔法的产品在驱动同步电机遇到这个问题是把载波调到8k以上,立马好用!你试下,希望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B:
ATV71只能用于异步机,不能用同步机!

用同步机时,励磁电流是怎样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我们阿尔法的产品在驱动同步电机遇到这个问题是把载波调到8k以上,立马好用!你试下,希望给你带来帮助!

谢谢,我提高载波频率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V71只能用于异步机,不能用同步机!用同步机时,励磁电流是怎样调节的?

CTT=5(syn. motor)

能转,但是好像和频率短有关系,是不是要提高载波频率,我再测试。

网友E:
跳频,把此段跳过,可能原因发生共振现象。可以做自学习,调整控制,采用哪种方式,V/F

网友F:
傻蛋,需要用同步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