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神仙 台达EH2 PLC (晶体管式) 高速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2-07-20):
请问各位神仙 台达EH2 PLC (晶体管式) 当我使用 高速计数器 c235-c255其中任意一个或几个的时候   .且当我用触摸屏控制设备上的电磁阀 或者24V离合 制动线圈的时候 . 高速计数器就自动计数 我按下电磁阀 自动计几个数 计数还没规律 有时多 有时少 有时还不计 输入点传感器还有输入

网友A:
稍等片刻,我给你搬专家去。不明白的随时问他们。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  输出y点动作  计数器有计数?  这个和c235-c255没联系。

建议处理步骤:

  断开高速计数器的x点  然后试。 监控程序, 如果没有计数  ,证明你程序有问题

   没有计数,plc内部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C:
你的辅助继电器都用了哪些?不会用到特殊的去了吧。。。一般电路板问题可能性相当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