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VBC5810机顶盒 开机慢故障怎么查?

楼主(2012-07-20):
一台CDVBC5810机顶盒  同州的,插上电源后不显示,等很长时间(5~8分钟以后)显示屏上才有显示,拆开后,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不稳定,从最低值变化到正常值反复变(所有组别的电压都是这样),将电源板输出电压插头从主板上取下来,空载测量,正常,难道是主板问题?应该如何判定故障范围那?谢谢!!!

网友A:
    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电源板输出不能负载的可能也有, 也有可能是主板短路, 电源上电后输出短接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更换一个电容。

网友B(2012-10-12):
就是啊,这个问题就是电源电容老化。都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