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正确的接线方法及错误分析

楼主(2012-07-20):
大家都知道,15KW以下三相异步电动机允许直接启动,但是,由于它的直接启动电流大,而且需要的无功功率大,将引起电网电压的下降,对电网上的其他用电设备产生影响,有的设备甚至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对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要采取相应的方法。对于运行时三相绕组是△接法,启动时是空载或轻载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广泛采用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价格便宜的Y-△降压启动方式。
所谓Y-△降压启动方法是把电机接线△盒中的6个接线端子(三相)利用接触器使其先接成Y接法启动,当达到相对稳定的转速时再转换成△接法运行。保持线电压不变,使每一相绕组的电压在启动时降低到线电压的1√3,从而使启动电流减小/为直接启动时的三分之一,达到减小电网线路电压降的目的。由于需要的连接线很多,被培训人员稍一疏忽,很容易出现错误。下面逐一进行讨论。

一、正确的连接

图1中u、V、w三个端头通过热继电器电源接触器的主触点、熔断器和总开关分别与三相电网连接(了简化为线路图,图中没画出这些电器件。在本文中,三相电网设为U、V、W)。接线盒中U1U、.2V1V2W1W2是三相绕组的6个端子,其中U1、V1、W1为三相绕组的首端。启动时,接通控制回路,使接触器YKM的主触头闭合,电机被接成Y型。当转速接近相对稳定的转速时,使YKM的主触头断开。同时接触器△KM的主触头闭合,使电机接成△形,并且都是首尾连接(相U绕组的首端U1与w相绕组的尾端W2连接,W相绕组的首端Wl与V相绕组的尾端V2连接,V相绕组的首端V1与u相绕组的尾端U2连接),使三相绕组承受对称线电压,使电机继续运转。

楼主:
二、两种接线方式与转向的关系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向由定子电流的相序决定,由电流超前相转至电流滞后相,若想改变转向,只要改变三相绕组电流相序即可。当Y型接法时,设三相绕组电流相序依次为u、V、w,此时线电压相序依次为Uuv、Uvw、Uwu、当接成△形时,只有两种正确的接线形式,如图2所示。无论哪种接线,只要三相线电压的相序不变,那么,三相绕组的电流相序仍然为u、V、w,所以转向相同。因此,Y-△启动一时其转向是不变的。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没人可真是可惜了。

楼主:
三、几种错误的接线方式所引起的故障现象

由于维修等原因,可能6个端子不是图1中所示的标准布局,这时需要应用本文第五部分的方式测出三相绕组及其首端,再用本文第一部分的正确连接方法接线。判别错误或接线错误都会引起电动机的不正常运行或损坏。常见的几种错误的接线方式以及所引起的故障现象分析如下。
(1)Y接法时,两相的首端和一相的1尾端接至电源。
如图3所示,此接法启动时,由于三相电流不对称,则电机产生的不是圆形旋转磁场,从而产生不均匀的电磁转矩,引起电机运行时的振动和异常噪音,使三相电流不平衡,可能使熔断器产生过流保护动作,使电机停转。

(2)△接法时,使每一相绕组的首2尾两端接同一相电源。
如图4所示,当AKM的主触头闭合时,u相绕组的首尾端U1和u使2接u相电源,使V和w相绕组的首尾端分别接V和w相电源,使三相绕组中无电流,所以,Y启动时正常,△运行时停转。

(3)△接法时,使电机中一相的首尾两端接同一相电源。
如图5示,△KM触头闭合时,使所u相绕组的首尾端U1和u2接u相电源,在V和w相绕组上加线电压Uvw,使电机绕组通单相交流电流,即单相运行。单相运行的结果是电流增大,保护机构很快动作,使电机停转。

(4)△接法运行时,电机反转Y启动后转换成△运行时,电机转速下降至停转,然后反向启动。此种错误的接线方式比较复杂,平时很少见。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在转换成△运行啦同时,电机的三相绕组的电流相序改变了。此时会出现直接启动时的很大启动电流和电网电压将暂时下降的现象,同时保护机构很快动作,使电机停转。
每一个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错误,接线也不例外。改正接线错误时应注意,如果错误线路很明显,调换一下接线即可解决。如果不知调换哪根线可改正接线错误或无从下手,那么应将线全部拆掉再重新接上,避免改接线后变成另一种错误的接线方式。

网友B:
15KW以上电机就不能直起吗?没发现多工厂内的55KW电机都直接启动吗?

楼主:
四判别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首尾端的常用方法如下
1、感应法:首先用万用表判别出三1相绕组的6个端头中属于一相的两个端头,然后把这两个端头经开关接到15或3.VV电池上(关不许闭合)开,再用万用表判别出另一相的两个端头,然后把这两个端头接到直流毫伏表(或微安表)正、负两个或端钮上。当突然合上开关时,若指针反偏,则连接电池正端和连接毫伏表正端的两线端的两线端同为首端(或同为尾端)若指或;针正偏,则连接电池正端和连接毫伏表负端的两线端同为首端(或同为尾端)而相应的其它两端也同为尾端(同为首端),用同样的方法可测定另外一相的首尾端。如图6所示。

2、短路星形法:把三相绕组接成短路2星形电路(条并联支路)。再并联接一灵敏度高的毫伏表。用手突然转动转子,观察指针,若有指示,则说明连在一起的三个线端不全是首端(或尾端)。然后对调一相的线头,重复操作。当指针不动时,接在一起的三个头全为首端(或尾端)。其原理是利用剩磁感应电势。因此若剩磁太小,这种方法就不太灵敏了。
3、试启动法:对小型异步电动机,任意将三相绕组接成铭牌要求的Y型或△型,投入电源启动。若能平稳正常起动,说明首尾端接线正确。若电机发出不正常的声音和振动,不能正常起动,则有~相连接错误。这时,可将其任意两个对调,如果还不能启动,则需将其中一相复原,再改接另一相即可正常起动。这样最多三次即可判明首尾端。应注意,每次投入电源时,若不能起动,应迅速切断电源,以免时间过长损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