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低压供电系统,三相380伏电压平衡,每项与零线不平衡且跳动,

楼主(2012-07-20):
工厂低压供电系统,三相380伏电压平衡,每项与零线不平衡且跳动,例如三相389伏,395伏,388伏。相对零208伏,234伏,270伏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我想可能三相用电电流不平衡吧!或者零线没有可靠接地

楼主:
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

楼主:
对:wnj106关于我想可能三相用电电流不平衡吧!或者零线没有可靠接地 内容的回复:

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 还是各自接地?

网友B:
这个:如果不是三相平衡负载,电压不平衡很正常!至于电压跳动,因为负载随时变化,线路压降跟着变化,所以测量值肯定变化

网友C:
可查负载是否平衡(是否有单相大负载),零线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不是三相平衡负载,电压不平衡很正常!至于电压跳动,因为负载随时变化,线路压降跟着变化,所以测量值肯定变化

网友E:
这个有多种原因

负载是否平衡,例如有许多单向设备,大功率的焊机

零线接触不良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这个:如果不是三相平衡负载,电压不平衡很正常!至于电压跳动,因为负载随时变化,线路压降跟着变化,所以测量值肯定变化内容的回复:

关键是每相对地不平衡,超出范围,引起控制电源过高,烧坏仪表

楼主:
伍琪生

     你好,

       关键是每相对地不平衡,超出范围,引起控制电源过高,烧坏仪表

                                你怎么看?

网友F:
其实差的也不错嘛,但是除了正常范围,看下中性点

网友G:
看看变压器的零母线是不是有松动,我们就发生过这种现象。

网友H(2012-09-06):
例如三相389伏,395伏,388伏。相对零208伏,234伏,270伏

是测量值么?偏差确实太大。

1零线可靠接地,也可与变压器中性点一起接地,预埋要深,保证接到湿地。

2调整单相用电负荷,尽量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