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进入界面密码忘记怎么办!~~~~求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2-07-20):
三菱触摸屏进入界面密码忘记怎么办!~~~~求高手帮帮忙

楼主:
大侠们!~~出手相救啊   感激不尽

网友A:
点击通信-》传送到存储卡,选择你自己的一个硬盘的盘符,保存,操作完成后进入。用记事本打开  USERDATA目录下a9GOTP.GOT文件,就能开到密码了。当然前提是你有源程序啊。

网友A:
上面是百度的 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B:
有<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的,

楼主:
哥哥们  我试了找不到啊

楼主:
哥哥 我试了不行啊  gt1050-qbbd的    里面有两个密码  一个4级  一个六级  进入页面的是4级  参数设置的是6级 触摸屏程序及plc程序我都读出来了 不知道怎么改  plc是三菱fxon的

网友C:
因公司的发展需要,我公司需要再招一名电气维修工程师,主要维修变频器、PLC、西门子驱动或者模块、人机面板等工控产品,公司在浙江宁波,有意向的可以加QQ:122614387,技术强硬待遇优良,欢迎来信。